[学习资料] 数字IC电源静噪和去耦应用手册

楼主(2023-10-28):
(图片)

网友A(2024-02-02):
这里的电源线是说的工频电源吗

网友B:
电源去耦的目的是什么  和降噪有关系吗

网友C:
数字IC就是传递、加工、处理数字信号的IC

网友D:
这里的电源是说电路板上的dcdc芯片吗

网友E:
想要做这两个的话 都有哪些实现方式呢

网友F: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用纹波系数小的电源的原因了

网友G:
纹波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H:
抑制的是工频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