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个关于STM32定时器CCR无法清零的话题

楼主(2023-10-28):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STM32应用开发过程中操作CCR寄存器遇到的小案例,是关于对STM32定时器中的捕获寄存器CCR进行清零的问题。

有人用STM32F3的定时器做输入捕获,在捕获的回调函数里先将捕捉到的CCR值放入缓冲区,然后打算将CCR寄存器清零。结果发现怎么也无法清零。

楼主:
客户的相关测试代码如下【基于STM32cube库的代码】:

楼主:
上面代码的第【1】句将捕获到的CCR值放入CCR_CUR变量。

第【2】句意图对TIM4_CCR1清零操作;

第【3】句意欲从TIM4_CCR1读取数据到dbug_data.

最后发现,即使经过ccr清零操作,再来读取CCR的值时发现还是清零操作之前的数据。

楼主:
从代码上看似乎并无什么问题。不妨打开芯片参考手册看看CCR寄存器的相关描述:

楼主:
从上述定义上来看,CCR寄存器可读可写,这点写得清清楚楚。作为输入捕捉时CCR的值为最近一次捕捉到的计数器的值。咋看之下也没发现什么异常,难道库代码有问题?

楼主:
尝试将库函数调用直接改为对寄存器的操作,结果还是一样。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尝试着再回头继续细看关于输入捕捉的章节,看能否找到蛛丝马迹,终于看到一段关键性的语句【红线标识】:

楼主:
上面红线上的那句话彻底说明白了,当某定时器通道配置为输入捕获时,该通道的CCR寄存器变为只读,只能在发生捕获时硬件装载修改。到这里,问题也算有个了结。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手册看得不到位,就有点麻烦。

楼主:
后来的后来,我重新了下载该芯片的参考手册,也关注了这个细节。发现新版本手册里对于该寄存器的描述已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含义更加明确了。关于作为输入捕捉时对寄存器的只读特性做了明确的描述,同时寄存器属性方格里增加了作为IC输入时的只读属性[/r]提示。

楼主:
总之,在碰到类似问题时,首先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手册章节仔细研读下,问题或许可以很快迎刃而解。这里提醒特别注意使用最新版本的技术手册,不同版本手册的差异往往体现这些细节的地方。

网友A(2024-02-09):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B: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C: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D: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E: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F: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G: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H: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I: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J: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