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之十三

楼主(2023-10-28):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之十三

AD19导入DXF文件后,全选,需要EMO旋转板框方便布线,然后再DSD重新定义板框出现卡死的情况,或者就是出现图中的一个小黑点的圆圈○,这个时候只能选中或者框选一部分了,全选不了了。CTRL+A都没用。也MS移动不了。重新定义板框失败。是什么原因?有谁遇到过的?请赐教

旋转的方法是参照: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057453968469759579.html

网友A:
应该是重新定义板框时选择的不对,同时选中了小黑点的外轮廓和你需要的板框轮廓就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B:
你这个文件我看了,如同你这个文件名一样,乱78造的。。
刚打开时,板有一大半跑到坐标外。
先把移进来后,又有隐含了很多的东东。
然后有一大堆的线重叠在一起了,
板外有很多的字府,都是标注的文字。

你这个DXF文件,如果没有处理一下,直接导PCB会出很多问题的。大图1:

细节1:

信息1:

信息2:

删除板之后还有:

信息3:

网友B:
最主要的是:AD最大支持2.54米*2.54米的板,你这个文件的一些图元坐标都可以从地球到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