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改善EMC的PCB设计

楼主(2023-10-28):
该资料对任意MCU的PCB设计都有参考意义。

网友A(2024-01-05):
通过pcb设计来改善emc  一般都不容易做好啊

网友B:
针对低频,主要是开关频率以及其倍频

网友C:
在输入端口套磁环,若套低U环有改善,调节第一级滤波电感

网友D:
对照接地和不接地总结差异,不接地可能更差,原因是系统构造的传导途径少了;也可能有改善,说明是通过地回路传导到端口。

网友E:
一般来说对于低频采用R10K这种高磁通材质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F:
除了在电路板上下功夫之外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G(2024-02-27):
每个设备电源关闭时的信号输入必须依据设备的规范说明分别进行判断

网友H:
改善EMC的PCB设计很重要

网友I:
EMC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