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去耦技术

楼主:
何谓正确去耦?有何必要性?
如果电源引脚上存在纹波和/或噪声,大多数IC都会有某种类型的性能下降。数字IC的噪声裕量会降低,时钟抖动则可能增加。对于高性能数字IC,例如微处理器和FPGA,电源 额定容差(例如±5%)包含直流误差、纹波和噪声之和。只要电压保持在容差内,数字器件 便符合规范。
说明模拟IC对电源变化灵敏度的传统参数是电源抑制比(PSRR)。对于放大器,PSRR是输 出电压变化与电源电压变化之比,用比率(PSRR)或dB (PSR)表示。PSRR可折合到输出端 (RTO)或输入端(RTI)。RTI值等于RTO值除以放大器增益。
图1显示典型高性能放大器(AD8099) PSR随频率、以大约6 dB/8倍频程(20 dB/10倍频程)下降的情况。图中显示了采用正负电源两种情况下的曲线图。尽管PSR在直流下是90 dB,但较高频率下会迅速降低,此时电源线路上有越来越多的无用能量会直接耦合至输出。因此必须一开始就要防止此高频能量进入芯片。一般通过组合电解电容(用于低频去耦)、陶瓷 电容(用于高频去耦)来完成,也有可能使用铁氧体磁珠。
数据转换器以及其他模拟和混合信号电路的电源抑制可能在数据手册中都有相关规定。不过,在数据手册的应用部分,经常会针对几乎所有的线性和混合信号IC推荐电源去耦电 路。用户应始终遵循这些建议,以确保器件正常工作。

网友A(2023-11-12):
噪声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B:
没看懂为何叫去耦。。

网友B:
在电路中,去耦电容(Decoupling Capacitor)是一种用于降低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或噪声的元件。它通常被放置在电源和地之间,用于平滑电源电压,消除电源中的纹波和提供瞬态稳定性。去耦电容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耦合,确保每个部分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电源。

在数字电路和集成电路中,高频噪声和瞬态干扰可能会对电源产生影响,导致电压波动。去耦电容通过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能够瞬时地提供电流,从而抵消这些瞬态干扰。这有助于保持电源电压的稳定性,确保各个部分在需要电流时能够获得足够的电力,同时减小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干扰。

去耦电容一般选择电容值较大的电容器,并放置在电源引脚附近,以最大程度地减小电源引脚和地之间的电感。这有助于提供高频响应,从而更好地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B:
我就知道在单片机和外部元件的VDD都增加一个100nF电容。

网友C:
都是狠狠地并电容

网友D:
我也是并电容

网友E:
确实,电容又没几个钱

网友F:
电容并多了有什么坏处啊?

网友G:
104的电容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