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5通过sdio给sd卡长时间写文件,会出现格式化现象

楼主(2023-10-28):
有没有大佬给点方向啊,好坑的问题,一时半会写没问题,写久了就闹毛病

网友A:
带了fatfs系统么?

网友B:
当电源供应不稳定或者电流过大时,可能导致SD卡的保护机制启动,从而进行自动格式化。

网友C:
如果SDIO接口的驱动程序或者硬件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SD卡被格式化。

网友D:
有些SD卡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例如自动保护机制过于敏感,或者内部硬件存在问题,这也可能导致格式化现象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了fatfs系统么?

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SDIO接口的驱动程序或者硬件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SD卡被格式化。

开关电压供电测试应该不存在电源不稳,实测十几个小时候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SD卡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例如自动保护机制过于敏感,或者内部硬件存在问题,这也可能导致格式化现象的发 ...

换了好几家卡了,大大小小都试了,有客户也遇到这个,说是更改了驱动,看了几遍没找到问题。

网友E:
TCMSRAM不能被DMA访问,不知道有没有使用tcmsram,一般sdio都是用了dma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电源供应不稳定或者电流过大时,可能导致SD卡的保护机制启动,从而进行自动格式化。 ...

这个保护机制为什么会格式化啊?

网友F:
直接断开连接不是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MSRAM不能被DMA访问,不知道有没有使用tcmsram,一般sdio都是用了dma的

用没用dma都会出现格式化现象,而且是写十几个小时,大约2g左右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保护机制为什么会格式化啊?

可能是不稳定破坏了分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没用dma都会出现格式化现象,而且是写十几个小时,大约2g左右的数据

diskio.c中的SDIO的BUFF有没有做4字节对齐。
我原先在GD32F450上没问题的程序烧到GD32F470,上电10来次必有1次出错。后来好像是buff做了4字节对齐,就没问题了。

@sagade :这个没有,只是调用了f_write 和同步20w行后保存关闭文件
@UchihaSasuke :我没有持续写入,只是断电重启,10来次必定有1次初始化不成功。我这边主要是读,几天不关机不停的读。 你写的时候有没有用fs_lseek,大文件如果用了定位的话,最好是开启FF_USE_FASTSEEK宏
你这个是长时间写才会出现吗?我这个刚开始不会出问题,怎么断电重启也没问题,只有在长时间写十几个小时候就出现。

网友A:
我也再用GD32F303读写SD卡,不带系统时没有任何问题,移植了fatfs后,总是又莫名奇怪的问题,正在找原因。

嗯有怀疑点,欢迎分享啊。

网友G(2023-11-29):
引用 网友D:
有些SD卡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例如自动保护机制过于敏感,或者内部硬件存在问题,这也可能导致格式化现象的发 ...

相关保护机制是如何触发的?具体保护措施是?

网友G:
连续读写建议使用稳定的芯片,TF卡跟卡质量也有关系

网友H:
应该是SD卡初始化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所以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