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AL库04-PWM输出

楼主(2023-10-28):
STM32-HAL库04-PWM输出
所用材料:
STM32F103C6T6(最小系统板)
STM32cubemx(HAL库软件)
MD5(编程软件)
示波器(DS100)

本节所学内容:
通过TIM2定时器输出500HZ频率的PWM波;
修改部分参数实现PWM波频率的改变;

第一步-新建工程
1.选择MCU-F103C6Tx

楼主:
第二步-SYS设置
将DEBUG选线设置为Serial Wire

楼主:
第三步-RCC设置
选择高速外部时钟

楼主:
第四步-PWM配置

Timers-TIM2-Channel1-(PWM Generation CH1)
Parameter Settings-Counter Settings-Prescale-(71)
Parameter Settings-Counter Settings-Counter Period-(1999)
Parameter Settings-Counter Settings-auto reload preload-Enable
Parameter Settings-PWM Generation CH1-Pluse-(1000)

楼主:
其中Prescale为预分频值,Counter Period为计数值,两者共同决定PWM波的频率,而Pluse用于确定PWM波的占空比,具体公式如下:

/*--------------------------------------------------
PWM波频率:F=72M/[(ARR+1)*(PSC+1)]
占空比:          Q=Pluse/(ARR+1)
本文中为输出500HZ频率的占空比为50%的PWM波,故PSC取值为71,
ARR取值为1999,Pluse取值为1000.
--------------------------------------------------*/

楼主:
第五步-时钟配置

楼主:
第六步-文件配置

楼主:
第七步-程序编写

打开MDK5
烧录程序设置:魔术棒-DEBUG(选择STlink)-Settings-Flash Download-勾选Reset and run

楼主:
实现输出500HZ的PWM波
在main.c中添加如下程序: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楼主:
其中主函数具体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实现修改参数输出目标频率的PWM波
通过修改参数PSC或ARR可以改变PWM波的频率:目标5000HZ,改ARR,PSC不变

  1. __HAL_TIM_SET_AUTORELOAD(&htim2, 199);                                                //可以改变arr以改变频率

楼主:
通过修改参数Pluse可以改变PWM波的占空比:目标为40%

  1.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80); //修改占空比比较值,一直保持占空比50%

楼主:
其中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HAL_Delay(500);
        __HAL_TIM_SET_AUTORELOAD(&htim2, 199);                                                //可以改变arr以改变频率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80); //修改占空比比较值,一直保持占空比50%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网友A(2024-02-09):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B: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C: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D: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