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库—定时器Timer使用及PWM

楼主(2023-10-28):
51单片机定时对比

51单片机的延时(软件定时):

//由stc软件生成的51延时代码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
j = 129;
k = 1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楼主:
缺点:不精确、占用CPU资源

楼主:
stm32定时器工作原理:
使用精准的时基,通过硬件的方式,实现定时功能。定时器核心就是计数器。

楼主:
定时器分类:
基本定时器(TIM6~TIM7)
通用定时器(TIM2~TIM5)
高级定时器(TIM1和TIM8)

楼主:
STM32F103C8T6定时器资源:

楼主:
通用定时器介绍:

16 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TIMx_CNT)。

楼主:
16 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TIMx_PSC),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 1~65535 之间的
任意数值。

楼主:
4 个独立通道(TIMx_CH1~4),这些通道可以用来作为:
A.输入捕获
B.输出比较
C.PWM 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D.单脉冲模式输出

楼主:
可使用外部信号(TIMx_ETR)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可以用 1 个定时器控制另外一个定时器)
的同步电路。

楼主: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A.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B.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C.输入捕获
D.输出比较
E.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F.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楼主:
定时器计数模式:

楼主:
定时器时钟源:

楼主: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公式:
(PSC为分频系数)(ARR为重装载值)(Tout为输出时间(需要))(Tclk为时钟频率)
已知:Tclk = 72MHZ
例如,要定时1000ms,则:PSC=7199,ARR=9999,Tclk=72M

楼主:
PWM资源
高级定时器(TIM1):7路
通用定时器(TIM2~TIM4):各4路

楼主:
PWM输出模式:
PWM模式1:在向上计数时,一旦 CNT < CCRx 时输出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在向
下计数时,一旦 CNT > CCRx 时输出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楼主:
PWM模式2:在向上计数时,一旦 CNT < CCRx 时输出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在向
下计数时,一旦 CNT > CCRx 时输出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楼主:
PWM占空比:由TIMx_CCRx寄存器决定。

楼主:
//启动tim2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配置占空比
//参数:句柄,通道,值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4, TIM_CHANNEL_3, pwmVal);

楼主:
PWM呼吸灯实验

楼主:
int main()
{
// 定义变量
uint16_t pwmVal=0; //调整PWM占空比
uint8_t flag=1; //设置改变方向。1:占空比越来越大;0:占空比越来越小

// 使能 Timer4 第3通道 PWM 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4,TIM_CHANNEL_3);
// while循环实现呼吸灯效果
        while (1)
        {
                HAL_Delay(1);
                if (flag)
                pwmVal++;
                else
                pwmVal--;
                if (pwmVal > 500)
                flag = 0;
                if (pwmVal == 0)
                flag = 1;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__HAL_TIM_SetCompare(&htim4, TIM_CHANNEL_3, pwmVal);
        }
}

网友A(2024-02-09):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B: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C: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D: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E: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F: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G: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H: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I: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J: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