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学习手册——使用HAL库进行PWM实验

楼主(2023-10-28):
前言
在CubeMx中配置PWM,预分频系数和计数的值决定了波形的周期,pulse决定了占空比。

PWM边沿对齐模式(向上计数)

在PWM模式1下,TIMx_CNT<TIMx_CCRx时,PWM参考信号OCxREF为高,否则为低。

PWM边沿对齐模式(向下计数)

TIMx_CR1中的DIR为1时,执行向下计数。在PWM模式1时,TIMx_CNT>TIMx_CCRx时OCxREF为低,否则为高。

楼主:
PWM模式1与PWM模式2区别
PWM模式1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OC1REF=0),否则为有效 电平(OC1REF=1)。

PWM模式2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有效电平和无效电平由CCER这个寄存器的CCxP来决定

CC1P:输入/捕获1输出极性(Capture/Compare 1 output polarity)

配置为输出:0:OCx高电平有效   1:OCx低电平有效

楼主:
实验步骤
生成一个10ms周期的PWM波形,占空比从10~100.。

CubeMx生成芯片工程,配置SWD调试接口,HSE使用"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PA0引脚配置为GPIO_EXTI0(配置EXTI中断)

楼主:
PB1引脚配置为TIM3_CH4,在TIM3视图中Clock Source 选择"Internal Clock",Channel4选择"PWM Generation CH4"
预分频系数填6400-1,计数值填100-1。(计算方法)

楼主:
在工程项目栏中填入项目名称、路径、版本
在代码生成中选择自己需要的选项,最后生成代码

楼主:
在int main函数里面添加pwm初始化代码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4);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在int main() { }后面添加EXTI上升沿中断回调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GPIO_EXTI_Ris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GPIO_Pin);
        HAL_Delay(20);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
    if(duty_cycle==0)
      duty_cycle+=10;
    if(duty_cycle==100)
      duty_cycle=-10;
    Set_PWM_DUTYCYCLE(duty_cycle);
    duty_cycle+=duty_cycle;
  }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在int main() { }前面添加自定义改变PWM参数的函数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8_t duty_cycle=0;
/* USER CODE END PV */

/* USER CODE BEGIN 0 */
void Set_PWM_DUTYCYCLE(uint8_t duty_cycle)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duty_cycle;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3,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3);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4);
}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在debug选项卡中勾上"Reset and Run",编译。烧录
当你不停按下按钮时,就会看到LED等从暗到亮,从亮到暗变化。

网友A(2024-02-09):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B: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C: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D: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E: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F: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