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19问题之十五

楼主(2023-10-29):
Altium Designer 19问题之十五

设置那么多的距离规则有和作用?是按网络类别设置的吗?否则哪里有那么智能哪些是这个距离,哪些是哪个距离?如果是分类分距离规则,那这些距离规则有没有优先级?

你都问到15期了 牛X

网友A:
你在左侧规则上右击可以删除规则的,需要几个就添加几个,一般两三个就够用了,除非很复杂的板子和很讲究的人

网友B:
现在我只用嘉立创ED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只用嘉立创EDA。

现在这些国产的EDA软件也挺好的,画画板子足够了

网友A:
你看看你图片的最下面一排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对应规则的优先级的设置

网友C:
还没弄明白吗? 所谓间距是什么意思?就某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的距离,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就是设定某个东西是什么,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 就是设定另一个东西是什么,这样间距规则的作用范围就确定下来了。有些规则只有一个作用对象,比如你的截图中的热焊盘,那就在Where The Object Matches 里设置这个对象是什么。AD的对象设置,功能很强,是用查询表的,有内建的函数,可以进行很复杂的设置,你想设为某个网络类别也是可以的。但一般情况,没有必要进行很复杂的设置。这些设置默认是 ALL ,就是所有的对象。这些规则的优先级,我理解就是范围小的覆盖范围大的。比如,你设置两个间距规则,一个是所有对象间的间距为0.3,另一个设置覆铜和所以对象间的间距为0.5,那么效果就是所有对象相对覆铜的间距为0.5,其它间距为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