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 Studio 7使用小技巧

楼主(2023-10-29):
新建项目建议用Start图形化工具来完成驱动配置。目前提供网页版在线方式,听说很快会有脱机版,我比较喜欢在AS7环境内新建,感觉步骤更少、更方便、更流畅。

楼主:
配置完可以直接生成完整项目代码,如果中途想再次更改驱动或配置,可以随时按右侧的重新配置按钮。

楼主:
生成的MCU的各外设驱动不会引用咋办?不用怕,可以打开项目中的Examples,里面有具体的实例,把它们弄到你的应用程序中就行,如果这个也不会,还是趁年轻多自己琢磨一会儿吧。

楼主:
在代码调试初期,建议部分功能选择 Simulator 功能跑一下,特别是与时序相关的。打开Processor Status对话窗口,设定好频率,配合断点,通过Stop Watch可以精确算出时间。

楼主:
在调试过程中有时会发现,有些语句的断点设不进去,咋回事?

楼主:
这一般是被C编译器给优化掉了,也就是说打不进断点的语句可能不会被执行了。这是不被**的!咋办?有些办法是可以来改善的。

楼主:
冲在最前面的笨方法是去掉C编译器的优化等级。断点基本都可以随处打了。

楼主:
但其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代码的空间“壮大”了。

楼主:
其次运行速度也“龟速”了。作为一个产品来说成本也就会无形被提高了。

楼主:
有没有办法来改进呢?肯定有、必须有!可以把需要严格时序的函数,单独把优化等级降低,生成库函数被项目调用(有兴趣可以自己先研究研究);也可以用下面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改进。

楼主:
. 在函数前增加static关键字。

楼主:
对于一些打不了断点的 inline 定义的内嵌函数,可以通过GO按钮找到原始的语句,把它弄出来,编译试一试。

楼主:
可以啦。代码空间又小,运行速度也快,各个语句也没被“**”掉。完美!

网友A:
关掉优化会让程序变大啊

网友B:
降低优化等级吧

网友C:
不优化适合在调试阶段使用

网友D:
内联函数还能这么用

网友E:
把编译器优化调到0试试

网友F:
有些地方打不上断点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