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三种低功耗例程

楼主:
GD32F303ZET6三种低功耗例程

楼主(2023-10-29):
睡眠模式例程:MCU的UART3接收到数据 ,进入UART3接收中断  即唤醒睡眠模式。
int main(void)
{
/********   本实验测试单片机睡眠模式         *********/
/* 功能:串口中断唤醒     唤醒后闪灯   闪烁5次  进入睡眠模式   */
    int FlashingCount =0;
    //init uart3
    Modbus2_Init(9600);
    //init led
    gd_eval_led_init(LED2);   //run light
    while(1){
        my_delay(1000);
        //取反
        gd_eval_led_toggle(LED2);
        FlashingCount ++;
        if(FlashingCount >= 10){
            FlashingCount = 0;
            gd_eval_led_off(LED2);
            //进入睡眠模式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to_sleepmode(WFI_CMD);
        }
    }
}

void Modbus2_Init(unsigned int baud)  //UART3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初始化串口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tx PC10    rx  PC11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ART3);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ART3);
    usart_baudrate_set(UART3, baud);
    usart_receive_config(UART3,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ART3, USART_TRANSMIT_ENABLE);

    //开启接收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3, USART_INT_RBNE);
    //中断注册
    nvic_irq_enable(UART3_IRQn, 1U, 1U);
    usart_enable(UART3);

//    DMA使能
//    /* enable DMA0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4(UART3 tx) */
    dma_deinit(DMA1, DMA_CH4);                   //对应STM32  DMA2 - 通道5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Modbus2_DataCtrl.SendData);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Modbus2_DataLen;      //发送前 需要修改的数据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0x40004C04);  //(unsigned int)USART_DATA(UART3);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1, DMA_CH4,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1, DMA_CH4);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1, DMA_CH4);

   //没有设置DMA中断
        /* DMA0 通道3 中断优先级设置并使能 */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3_Channel4_IRQn, 1, 1);
        /* 使能 DMA0 通道3 传输完成、传输错误中断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 DMA_CH4, DMA_INT_FTF|DMA_INT_ERR);

    /* enable USART0 DMA channel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4);
    /* USART DMA enable for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ART3, USART_DENT_ENABLE);    //发送
}

void UART3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 0;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ART3,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ReceiveData = usart_data_receive(UART3);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ART3, USART_INT_FLAG_RBNE);
    }
    //空闲中断  帧中断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ART3, USART_INT_FLAG_IDLE) != RESET) {
        ReceiveData = usart_data_receive(UART3);   //清除空闲中断
    }

}

void  gd_eval_led_init (led_typedef_enum lednum)
{
    /* enable the led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GPIO_CLK[lednum]);
    /* configure led GPIO port */
    gpio_init(GPIO_PORT[lednum],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lednum]);

    GPIO_BC(GPIO_PORT[lednum]) = GPIO_PIN[lednum];
}

楼主:
深度睡眠模式例程:
int main(void)
{
/********   本实验测试单片机深度睡眠模式         *********/

/* 功能:深度睡眠模式需要EXTI的任何中断来唤醒     唤醒后闪灯   闪烁5次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本测试设置PE3外部中断   下降沿触发   唤醒MCU

    */
    int FlashingCount =0;
    //init uart3
    Modbus2_Init(9600);
    //init led
    gd_eval_led_init(LED2);   //run light
    //init PE3
    init_PE3();
    while(1){
        my_delay(1000);
        //取反
        gd_eval_led_toggle(LED2);
        FlashingCount ++;
        if(FlashingCount >= 10){
            FlashingCount = 0;
            gd_eval_led_off(LED2);
            //进入停止模式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O_LOWPOWER, WFI_CMD);
               //notice:WFI need EXTI interrupt wakeup
            //恢复HSE时钟
            SYSCLKConfig_STOP();
        }
    }
}

void init_PE3(void)
{
    //enable clo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init pe3 io
    gpio_init(GPIOE,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set interrut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rq_enable(EXTI3_IRQn, 2U, 0U);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gpio_exti_source_select(GPIO_PORT_SOURCE_GPIOE, GPIO_PIN_SOURCE_3);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EXTI_3,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3);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3)){
        gd_eval_led_toggle(LED2);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3);
}

楼主:
待机模式例程:
int main(void)
{
/********   本实验测试单片机待机模式         *********/

/* 功能:待机模式唤醒方式:WKUP引脚上升沿(接3.3V 即可 已测试)
                           复位引脚(已测试)
                           独立看门狗中断
                           RTC闹钟
    唤醒后程序重新执行。LED灯 闪烁5次 进入待机模式
    */
    int FlashingCount =0;
    //init uart3
    Modbus2_Init(9600);
    //init led
    gd_eval_led_init(LED2);   //run light

    while(1){
        my_delay(1000);
        //取反
        gd_eval_led_toggle(LED2);
        FlashingCount ++;
        if(FlashingCount >= 10){
            FlashingCount = 0;
            gd_eval_led_off(LED2);
            //进入停止模式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wakeup_pin_enable();
            pmu_to_standbymode(WFI_CMD);   //notice:WFI need EXTI interrupt wakeup
        }
    }
}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下, GD32的时钟、外设和中断系统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会消耗较少的电量。

网友B:
如果有多个外部事件可以唤醒微控制器,那么睡眠模式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响应中断来唤醒微控制器

网友C:
在退出低功耗模式时,需要确保系统能够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并能够继续执行原有的任务。因此,在配置低功耗模式时,需要注意相关的配置和调试工作

网友D:
较低的时钟频率可以节省功率,但是可能会延长响应时间。

网友E:
在配置低功耗模式时,需要注意合理配置各种参数,例如时钟频率、外设驱动能力、中断优先级等。

网友F:
所有的时钟都已停止,因此需要谨慎处理可能会被影响的功能,如实时时钟(RTC)等。

网友G:
在使用低功耗模式时,需要了解低功耗模式的特点,以便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功耗。

网友H:
可以通过中断、事件触发器等模块来唤醒单片机

网友I:
在使用低功耗模式时,需要遵循GD32单片机的硬件和软件规范

网友A:
睡眠模式下,Cortex-M3内核会停止运行,但所有的外设,包括Cortex-M3核心的外设,如NVIC、系统时钟 (SysTick)等仍在运行。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短时间休眠的场景。

网友J:
如果需要快速启动微控制器,那么睡眠模式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只需要重新启用时钟就可以恢复运行。

网友K:
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的性能受限,因此需要对代码和算法进行优化,以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L: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耗和功能特点。开发者需要了解各种低功耗模式的工作原理和功能

网友M:
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的性能受限,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

网友N:
如果不需要使用CPU,但需要保持其他外设的运行,可以选择使用睡眠模式。

网友O:
Cortex-M3内核停止,但所有外设包括Cortex-M3核心的外设,如NVIC、系统时钟(SysTick)等仍在运行。

网友P:
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则只能通过特定的硬件信号来唤醒,例如RTC闹钟或者看门狗定时器超时。

网友:
可以使用睡眠模式、定时器休眠模式等技术来降低功耗。

网友Q:
GD32单片机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如Idle、Stop、Sleep等。

网友R:
GD32有三种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

网友D:
在实现低功耗模式时,需要对代码进行优化,以减少功耗和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S:
当在运行模式下需要降低功耗时,可以通过降低系统时钟和关闭APB和AHB总线上未被使用的外设时钟来实现。

网友T:
深度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的电源消耗较低,因为它们将所有的时钟都停止了。然而,这两种模式的恢复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因为需要重新启动时钟。相比之下,睡眠模式的电源消耗较高,因为它的内核和外设时钟还在运行,但是恢复时间较短,因为不需要重新启动时钟。

网友U:
较低的时钟频率可以节流功率,可是大概会耽误相应时候。

网友V:
所有时钟都停止了,因此有必要谨慎处理可能受到影响的功能,例如实时时钟(rtc)。

网友W:
When using low-power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specifications of the GD32 microcontroller

网友X:
微控制器可以通过中断和事件触发器等模块被唤醒

网友Y:
如果您不需要使用CPU,但需要保持其他外设运行,则可以选择使用休眠模式。

网友Z(2023-12-05):
可以利用就寝模式、定时器休眠模式等技能来降低功耗。

网友AA:
低功耗模式下,嵌入式的机能受限,是以必要对于代码以及算法举行优化,以进步实行服从

网友AB:
GD32微控制器提供各种低功耗模式,如空闲、停止、睡眠等。

网友AC:
低功耗模式下,嵌入式的机能受限,大概会影响体系的响应速度

网友AD:
gd32有三种低功耗模式:就寝模式、深度就寝模式以及待机模式。

网友AE:
在实现低功耗模式时,必要对于代码举行优化,以削减功耗以及进步体系机能。

网友AF:
GD全系列的芯片都是只支持三种低功耗的吗

网友AG:
当前进入低功耗的时候还需要代码去关闭相应的外设

网友AH:
睡眠之后唤醒的时间和主频以及时钟有关系吗

网友AI:
当进入低功耗的时候是否可以自动将所有不能开启的外设都自动关闭呢

网友AJ:
在等待的时候完全可以酌情进入相应的低功耗模式来节省电量

网友AK:
待机模式是功耗最低的模式是吗

网友AL(2024-01-11):
较低的时钟频率可以抑制功率,但可能会延迟相应的时间。

网友AM:
测试低功耗一定要注意电路的合理设计

网友AN:
在退出低功耗模式时,需要确保系统能够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并能够继续执行原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