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低功耗:深度睡眠唤醒系统时钟变慢问题

楼主(2023-10-29):
问题

1、进入深度睡眠后,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发现系统时钟变慢。
2、进入休眠模式,通过任何中断唤醒,系统时钟正常。

楼主:
从电源管理章节可知,睡眠模式下使用没有什么需要需要注意的,在使能PMU时钟前提下调用函数pmu_to_sleepmode即可,任何中断均可唤醒,唤醒后即可正常运行使用。

楼主:
深度睡眠需要注意的是在使能PMU时钟前提下调用pmu_to_deepsleepmode深度睡眠,使用任何EXTI中断或事件唤醒后,他的当前系统运行时钟是内部的8M时钟,所以就出现唤醒后系统时钟变慢的情况。

楼主:
解决
1、深度睡眠唤醒后需要对系统时钟重新配置,调用SystemInit、SystemCoreClockUpdate函数即可,该函数在system_gd32f10x.c中定义。

网友A:
为什么要重新初始化系统函数

网友B:
在深度睡眠模式下,系统的运行时钟会被降低到内部的8Mhz时钟,而当外部中断或事件唤醒系统时,系统的当前运行时钟仍然是内部的8Mhz时钟,因此会导致系统时钟变慢。

网友C:
调用一些系统函数,如SystemInit和SystemCoreClockUpdate,这些函数可以在system_gd32f10x.c文件中找到并使用。

网友D:
当系统处于深度睡眠模式时,如果时钟源选择的是内部低速时钟,那么在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后,可能会发现系统时钟变慢。

网友E:
在深度睡眠模式下,需要使能PMU时钟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F:
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调整系统时钟的分频和倍频。

网友G:
在GD32低功耗的深度睡眠唤醒后,系统时钟变慢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深度睡眠状态下系统的时钟配置与唤醒后的时钟配置不一致所导致的。

网友H:
系统时钟源设置正确,并且时钟源稳定可靠

网友I:
需要在唤醒后重新配置系统时钟,以确保它与外部时钟信号同步。

网友J:
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可以尽量减少电流消耗

网友K:
这个问题可能与电源管理和时钟管理有关,需要仔细检查和配置相关设置。

网友L:
在唤醒过程中,需要正确设置相关寄存器

网友M:
GD32低功耗系统中深度睡眠唤醒后系统时钟变慢的问题可能是由于系统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N:
在深度睡眠时,系统可能会使用一个较慢的内部时钟,如8M时钟,这可能与外部的时钟信号不同。

网友O:
如果系统时钟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系统时钟变慢或无法唤醒。

网友P:
在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前,需要确保所有外部中断或事件都已关闭,否则可能会导致系统时钟变慢。

网友Q:
在休眠模式或深度睡眠模式下,通过任何中断唤醒系统时钟都能正常

网友C:
如果系统时钟源出现问题,可能导致时钟变慢。

网友R:
可能是在深度睡眠模式下,某些外设的时钟没有正确开启。

网友F:
在深度睡眠唤醒后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可以使用SystemInit和SystemCoreClockUpdate函数进行配置。

网友O:
在低功耗模式下,可能需要启用适当的电源域以保证系统时钟正常运行。

网友S:
如果唤醒延迟过长,可以通过系统复位来快速恢复系统时钟。

网友T:
深度睡眠唤醒后用的是低速时钟

网友U:
参考GD32的相关数据手册或者开发指南。

网友M:
通过外部中断唤醒系统时,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以确保其正常工作。

网友V:
检查电源管理相关的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W:
某些外设的时钟被关闭以节省功耗。

网友X:
可以通过设置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以缩短唤醒延迟。

网友Q:
在电源管理的相关设置中未能正确配置时钟源。

网友Y:
必要在叫醒后重新配置体系时钟,以确保它与外部时钟旌旗灯号同步。

网友Z:
在叫醒进程中,必要精确设置相干寄存器

网友AA:
In deep sleep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PMU clock to operate normally

网友AB:
gd32低功耗体系中深度就寝叫醒后体系时钟变慢的問題大概是因为体系时钟设置装备摆设毛病

网友AC:
This issue may be related to power management and clock management, and relevant settings need to be carefully checked and configured。

网友AD:
在睡眠模式或深度睡眠模式下,系统时钟可以被任何中断正常唤醒

网友AE:
在进入深度就寝以前,可以尽量减少电流损耗

网友AF(2023-12-05):
按照现实利用需求,调解体系时钟的分频以及倍频。

网友AG:
若是体系时钟源不不乱,大概会导致系统时钟变慢或者没法叫醒。

网友AH:
若是体系时钟源呈现問題,大概致使时钟变慢。

网友AI:
也许在深度睡眠模式下,一些外围时钟没有正确打开。

网友AJ:
也就是说深度睡眠的时候时钟源自动更换了是吗

网友AK:
如果有一个实时的计时器怎么处理这个现象额

网友AL:
如果变慢的话 会不会在时间的作用上有一定的影响呢

网友AM:
如何设置能避免在低功耗下时钟变慢呢

网友AN:
在普通的低功耗模式下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是吧

网友AO:
这样的话 定时就会变得不准确了是吗

网友AP(2024-01-11):
若是叫醒耽误太长,可以经由过程体系复位来快速规复体系时钟。

网友AQ:
唤醒后需要重新初始化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