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编译原理图,显示元器件有未用子部件,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编译报错:
1.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Warning] 滤波器原理图.SchDoc Compiler Component U1 CD4066BCJ has unused sub-part (2) 20:31:44 2019/4/2 1
2.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Warning] 滤波器原理图.SchDoc Compiler Component U1 CD4066BCJ has unused sub-part (3) 20:31:44 2019/4/2 2
3.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Warning] 滤波器原理图.SchDoc Compiler Component U1 CD4066BCJ has unused sub-part (4) 20:31:44 2019/4/2 3

网友A(2023-11-03):
把线删掉 然后重新画一下有时候就可以搞定

网友B:
这个说不清楚 一般就是重新画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是操作不当或放置元器件的方式不正确。

网友C:
首先,应确保在放置元器件的时候只放置一次,不重复放置。此外,如果原理图中的某些元器件被设置为未使用,也可能会导致未用的子部件的警告。

网友D:
建议检查AD软件的版本和设置,或者考虑重新绘制原理图。

网友E:
我们如何做才能降低这种报错呢

网友F:
有时候感觉是连接上了  引脚也都定义了 但是就是现实没有定义或者未连接

网友G:
删掉这个元器件  再重新加入进来连接上试试看

网友H:
我也总碰到这种现象,可能是画图的时候不够严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