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用定时器产生1Mhz 脉冲

楼主(2023-10-29):
STM32  用定时器产生1Mhz 脉冲,PWM宽度可调,四路输出

源码:记得要加入文件 gpio  rcc  tim 等c文件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void GPIO_CFG(void);
void RCC_CFG(void);
void TIM_CFG(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 (void)
{

RCC_CFG();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FG();
TIM_CFG();
TIM_Cmd(TIM3,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while(1);
}
void RCC_CFG(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void GPIO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CF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Period 计数值,比如  TIM_Period=17   分频参数 TIM_Prescaler=3 (0为不分频),APB1 时钟是72Mhz,

    //在本参数情况下, 72Mhz/(17+1)/(3+1)= 1Mhz

    // 理论最大频率是 72/(1+1)/1=36Mhz     TIM_Period=1     TIM_Prescaler=0 ,产生的方波可能是三角形的,用模拟示波器才能看出来,数字逻辑分析仪看不错,

    // 5Mhz以内的方波应该没问题,如果要产生高频率的方波,感觉应该用SPI的数据时钟来实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7;    //  TIM_Period=70;    TIM_Prescaler=0;    输出1Mhz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x00;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Pulse的值不可大于TIM_Period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60;      //PA.6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35;   //PA.7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8;   //PB.0
    TIM_OC3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9;   //PB.1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

楼主:
  //配置中断向量表。决定将程序下载到RAM中还是FLASH中。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