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实现波形输出,步进1hz

楼主(2023-10-29):
红叶何时落水

校赛第一部分

详见:

http://t.csdn.cn/8op0B

关键难点在于步进1hz,若使用定时器的PWM输出方波,步进1hz完全没有问题。但正弦与三角两种波形有一定的问题。

方案一,将方波利用比较器转换成正弦和方波

这一方案可以实现步进1hz,但是,峰峰值不能保证是5V.因为随频率的变化,峰峰值也会发生变化。

解决方案:我们使单片机输出的方波的峰峰值并不是定值,而是一个随着频率而变化的值。以此保证经过比较,放到后,峰峰值为定制5V。

方案二,利用DA输出波形

DA可以通过打点,来模拟波形。这个方案的难点在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该变定时器的值,那么很难实现步进1hz。

解决方案:利用算法,将打点数与定时器作为两个自变量,频率作为因变量。以此来增大步进的精度。

楼主: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t=0;
                int i = 0;
    Init();

        while(1)
        {
                t=KEY_Scan(0);                //µÃµ½¼üÖµ
                switch(t)
                {
                        case KEY0_PRES:
                                depending = (depending + 1) % 7;
                                LCD_ShowxNum(80,00,depending,1,16,0);
                                break;
                        case KEY1_PRES:
                                if(depending == 0) {
                                        pwm_hz += 100;
                                        tim1 = 72000000 / pwm_hz;
                                        Init();
                                }
                                if(depending == 1) {
                                        pwm_hz += 10;
                                        tim1 = 72000000 / pwm_hz;
                                        Init();
                                }
                                if(depending == 2) {
                                        pwm_hz += 1;
                                        tim1 = 72000000 / pwm_hz;
                                        Init();
                                }
                                if(depending == 3) {
                                        k += 100;
                                        tim2 = 1000000 / k;
                                        TIM2_Config(tim2, 0);
                                }
                                if(depending == 4) {
                                        k += 10;
                                        tim2 = 1000000 / k;
                                        TIM2_Config(tim2, 0);
                                }
                                if(depending == 5) {
                                        k += 1;
                                        tim2 = 1000000 / k;
                                        TIM2_Config(tim2, 0);
                                }
                                if(depending == 6) {
                                        Dac3_Init();
                                        MYDMA1_Config( (u32) & (DAC->DHR12R1), (u32)WAVE72, 72);
                                        TIM1_PWM_Init(tim1,0);
                                        TIM_SetCompare1(TIM1,(tim1 + 1) / 2);
                                        TIM2_Config(tim2, 0);
                                        LCD_ShowString(0,40,200,16,16,"      Triangle ");
                                }
                                LCD_ShowxNum(120,20,pwm_hz,5,16,0);
                                LCD_ShowxNum(120,40,k,5,16,0);
                                break;
                        case WKUP_PRES:
                                if(depending == 0) {
                                        pwm_hz -= 100;
                                        tim1 = 72000000 / pwm_hz;
                                        Init();
                                }
                                if(depending == 1) {
                                        pwm_hz -= 10;
                                        tim1 = 72000000 / pwm_hz;
                                        Init();
                                }
                                if(depending == 2) {
                                        pwm_hz -= 1;
                                        tim1 = 72000000 / pwm_hz;
                                        Init();
                                }
                                if(depending == 3) {
                                        k -= 100;
                                        tim2 = 1000000 / k;
                                        TIM2_Config(tim2, 0);
                                }
                                if(depending == 4) {
                                        k -= 10;
                                        tim2 = 1000000 / k;
                                        TIM2_Config(tim2, 0);
                                }
                                if(depending == 5) {
                                        k -= 1;
                                        tim2 = 1000000 / k;
                                        TIM2_Config(tim2, 0);
                                }
                                if(depending == 6) {
                                        Dac3_Init();
                                        MYDMA1_Config( (u32) & (DAC->DHR12R1), (u32)SIN72, 72);
                                        TIM1_PWM_Init(tim1,0);
                                        TIM_SetCompare1(TIM1,(tim1 + 1) / 2);
                                        TIM2_Config(tim2, 0);
                                        LCD_ShowString(0,40,200,16,16,"      SIN     ");
                                }
                                LCD_ShowxNum(120,20,pwm_hz,5,16,0);
                                LCD_ShowxNum(120,40,k,5,16,0);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
}

void Init(void)
{
                uart_init(9600);
                delay_init();
                KEY_Init();
                LCD_Init();
                POINT_COLOR=BLUE;//ÉèÖÃ×ÖÌåΪÀ¶É«
                Dac3_Init();
    MYDMA1_Config( (u32) & (DAC->DHR12R1), (u32)SIN72, 72);

                TIM1_PWM_Init(tim1,0);
                TIM_SetCompare1(TIM1,(tim1 + 1) / 2);
                TIM2_Config(tim2, 0);
                LCD_ShowString(0,0,200,16,16,"PENDING: ");
                LCD_ShowString(0,20,200,16,16,"WAVE: Square ");
                LCD_ShowString(200,20,200,16,16,"Hz");
                LCD_ShowString(200,40,200,16,16,"Hz");
                LCD_ShowxNum(80,00,depending,1,16,0);
                LCD_ShowString(0,40,200,16,16,"      S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