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定时器之定时器介绍(STM32F4系列)

楼主(2023-10-29):
前言
STM32F4xx 系列微控制器具有多达14个定时器。其中包括2个基本定时器,10 个通用定时器2个高级定时器其中最大定时器时钟可通过 RCC_DCKCFGR 寄存器配置为 84MHz 或者 168MHz。一般是默认配置

一、定时器计数模式
向上计数模式:
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x_ARR),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向下计数模式:
计数器从自动装入的值(TIMx_ARR)开始向下计数到0,然后从自动装入的值重新开始,并产生一个计数器向下溢出事件。类似于systick定时器
中央对齐模式(向上/向下计数):
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自动装入的值-1,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向下计数到1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

楼主:
二、几种定时器功能比较
基本定时器TIM功能
● 主要运用于定时计数以及驱动DAC

通用定时器TIM功能
● 定时器定时计数
● 输入捕获,有专门通道对应着管脚,外接一些信号可以被采集频率、脉宽等
● 输出比较,与上相反,设置脉宽之后通过管脚输出去驱动某些东西
● PWM输出,输出比较的应用之一
●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楼主:
高级定时器TIM功能
● 包含通用定时器的所有功能
● 带死区控制和紧急刹车,可用于PWM控制电机
时钟源:定时器时钟 TIMxCLK,即内部时钟 CK_INT,经 APB 预分频器后分频提供
计数器时钟:定时器时钟经过 PSC 预分频器之后,即 CK_CNT,用来驱动计数器计数
计数器CNT: 是一个 16 位/32的计数器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这里面装着计数器能计数的最大数值。当计数到这个值的时候,如果使能了中断的话,定时器就产生溢出中断

楼主:
定时器计算中断时间举例
计时中断时间:1/(TIMxCLK/(PSC+1)) * (ARR+1)

楼主:
1.time6,挂在APB1总线上,总线时钟是42M,提供time6时钟的频率就是42M*2=84M

楼主:
2.84M经过预分频器PSC,从0-83(84-1),最终得到了CK_CNT=1M的频率去驱动CNT计数器计数

楼主:
3.假设自动重载寄存器是(1000-1),触发中断的时间T=1/1M*1000=1ms

楼主:
4.设置范围不能超过16位,即2^16

楼主:
定时器输入捕获与输出比较
输入捕获
输入捕获可以用来捕获外部事件,拥有自己内部的通道,一个通道对应一个管脚。比如引脚的电平变化(上升沿,下降沿),并记录下变化的时间,通常可以用来测量外部信号的频率或者电平持续的时间

楼主:
输出比较
此项功能是用来控制一个输出波形,当计数器与捕获/比较寄存器的内容相同时,输出比较功能做出相应动作,比如电平的翻转。通常用于生产PWM波形

网友A(2024-02-09):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B: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C: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D: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E: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F: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G: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H: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I: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J: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