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6和stm32f103C8替代疑问

楼主(2023-10-29):
stm32f103C6和stm32f103C8只有Flash内嵌容量不同,引脚位置和功能都是一样的,只要对内嵌容量没有什么要求是不是可以直接替代?

网友A:
对的,除了存储一般是可以替代

网友B:
不一定啊,有些定时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得具体看看手册,不然不好说的哦

网友D:
建议你梳理一下功能,大部分功能都是一致,少部分不一样的

网友E:
完全替代是不可能,因为有些定时器啥的,C8有C6没有

网友F:
应该可以直接替代吧

网友G:
看看程序功能呗,你也可以直接烧录

网友H:
这个C6的程序烧录到C8里是OK的,反之不一定

网友I:
引脚确实完全兼容,程序不一定哈

网友J:
行,你直接先试试,一般是可以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