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USB232转串口链接哪个?

楼主(2023-10-29):
STM32 USB232转串口该链接哪个?

网友A:
你用STM32的串口接232芯片上就行的

网友B:
这个阻抗不知道啊,我觉得应该不用考虑吧

网友C:
不一定,看你电路咋接,一般REF-是GND

网友D:
USB部分你不能用STM32实现的

网友E:
主要这个VREF是参考电压,你咋接都行,只要不超过MCU的供电电压

网友F:
其实你直接串口输出就好了,然后给232即可

网友G:
阻抗跟多少引脚没啥关系

网友H:
我建议你哈,还是看看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上面有232的接口,你学习一下

网友I:
一般是链接TTL串口即可啊

网友J:
这个阻抗好像是0?都没查过

网友K:
都是串口的,其他接口可不行的哦

网友A:
反正你就正常的调试就好了,看看demo

网友L:
现在232用的不多的啊,你可以考虑用485试试

网友H:
一般这都是阻抗不考虑,你要是外接跟随器的话,可以设计个

网友M:
串口接到232的串口接口上呗

网友D:
内部运放,好像都没说阻抗这方面的事儿吧

网友N:
你搜一下232的手册不就好了么,就知道怎么设计电路了

网友F:
一般vref-设计的都是0V

网友O:
我觉得串口还是用TTL接串口就好了,转USB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