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哪个开发板适合用来做手写板?

楼主(2023-10-29):
在stm32f4开发板上制作出ui界面哪个开发板适合用来做手写板?

网友A:
感觉手写板应该就控制背光和清除就行吧,一般野火家的开发板就可以啊

网友B:
这个得看你的手写板都有啥功能才行

网友C:
一般来说,普通的MCU就可以的,都没必要F4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正点原子的F4啊,引脚的话看你需要就好

网友E:
大部分的MCU都可以吧,我看这个需求好像不费劲啊

网友F:
在F4上做UI界面?这种当手写板啊?

网友G:
没必要用开发板做手写板啊,感觉浪费资源的哈

网友H:
用一个正点原子的阿波罗F4好像就行

网友I:
这个手写板好像比较简单啊,你用F4不浪费资源的啊

网友J:
带屏幕带触摸的呗,不然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