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将GuiLite移植到了STM32F4开发板上

楼主(2023-10-29):
做Github找到一个有趣的开源Gui框架:GuiLite,按照说明移植了GuiLite到STM32F4OLED屏幕上,分析一下自己的移植经验。

一、GuiLite介绍

GuiLite是一个开源的Gui框架,只依赖于一个单一的头文件库(GuiLite.h),不需要很复杂的文件管理,代码量平易近人,GuiLite由4千行C++代码编写,单片机上也能流畅运行,其最低的硬件运行要求如下:

同时GuiLite具有很强的跨平台特性:

  • 支持的操作系统:iOS/macOS/WatchOS,Android,Linux(ARM/x86-64),Windows(包含VR),RTOS… 甚至无操作系统的单片机

  • 支持的开发语言:C/C++, Swift, Java, Javascript, C#, Golang…

  • 支持的第3方库:Qt, MFC, Winforms, CoCoa…

楼主:
除此之外,GuiLite 提供一系列辅助开发工具:

☁️完美的“云” + “物联网”解决方案:让你轻松驾驭全球IoT业务

支持多语言,采用 UTF-8 编码;

楼主:
二、GuiLite移植
2.1 硬件准备

楼主:
STM32F407开发板

楼主:
驱动准备
这里我使用STM32CubeMX 对开发板进行外设配置,开启STM32的硬件IIC,这里我用CubeMX开启后如下:

楼主:
配置完成生成代码,同时将分配的堆空间增大:

楼主:
代码生成后,我们复制正点原子的OLED驱动工程代码到Hardware硬件目录下(自己创建一个该目录)

楼主:
在MDK里面添加文件,然后我们进行修改,注释掉头文件里面关于端口的定义,同时添加三个类型宏定义

楼主:
然后我们进入oled.c文件,将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和 void OLED_Init(void)函数分别替换为下面的内容:

楼主:
OLED_WR_Byte: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if(cmd)
  HAL_I2C_Mem_Write(&hi2c1 ,0x78,0x40,I2C_MEMADD_SIZE_8BIT,&dat,1,0x100);
else
  HAL_I2C_Mem_Write(&hi2c1 ,0x78,0x00,I2C_MEMADD_SIZE_8BIT,&dat,1,0x100);
}

楼主:
OLED_Init: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默认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默认为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5:4]配置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对比度设置
OLED_WR_Byte(0xEF,OLED_CMD);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楼主:
然后在main.c文件如下位置添加oled测试代码(记得添加头文件和头文件路径)

楼主:
下载程序,观看现象  此 OLED 驱动的准备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移植 GuiLite

楼主:
例程移植
首先,我们上GuiLite的例程展示官网:GuiLiteDemo,选择Hello例程,将其中的 UI_Code文件夹复制到 Hardware 下:

楼主:
在 MDK 工程里面导入UICode下的GuiLite.h和UIcode.cpp文件

楼主:
我们在 main.c 文件开头添加 GuiLite 接口代码,接口代码如下:
//画点函数接口
void gfx_draw_pixel(int x, int y, unsigned int rgb)
{
    OLED_DrawPoint(x,y,rgb);
}
//画面函数(未使用)
void gfx_draw_fill(int x, int y,int w, int q, unsigned int rgb)
{
}
//创建一个函数指针结构体
struct EXTERNAL_GFX_OP
{
void (*draw_pixel)(int x, int y, unsigned int rgb);
void (*fill_rect)(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unsigned int rgb);
} my_gfx_op;
extern void startHelloCircle(void* phy_fb,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color_bytes, struct EXTERNAL_GFX_OP* gfx_op);

//设定延时函数接口
void delay_ms(int milli_seconds)
{
HAL_Delay(milli_seconds);
}

楼主:
之后在main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
//传递函数指针
my_gfx_op.draw_pixel = gfx_draw_pixel;
my_gfx_op.fill_rect = NULL;//gfx_fill_rect;
//启动画圆
startHelloCircle(NULL, 128, 64, 1, &my_gfx_op);

楼主:
然后我们修改UIcode.cpp文件中的代码,添加OLED头文件,以及在UI执行函数界面处添加OLED刷新函数

楼主:
之后在UIcode的第8行修改3D圆的参数,因为OLED大小128x64 ,所以我的配置如下:

楼主:
配置完成后,我们关闭Use MicroLIB选项,编译代码

楼主:
编译成功,下载代码

楼主:
Gui移植结果
下载完成后程序复位,可以在OLED上看到Demo的示例动画。

楼主:
一些其他的演示效果

楼主:
当然也有移植到小熊派开发板的。

以下三个视频来自公众号:嵌入式应用技术研究院,作者:杨源鑫

如果你有板子,赶紧拿过来试一试吧!

网友A(2024-02-09):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B: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C: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D: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E: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F: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G: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H: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I: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J: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