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之ADC介绍

楼主(2023-10-29):
1. STM32F4 ADC 简介
    STM32F4xx 系列一般都有 3 个 ADC,这些 ADC 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使用双重/三重模式(提高采样率)。 STM32F4 的 ADC 是 12 位逐次逼近型的模拟数字转换器。它具有多达 19 个复用通道,可测量来自 16 个外部源、两个内部源和 VBAT 通道的信号。这些通道的 A/D 转换可在单次、连续、扫描或不连续采样模式下进行。 ADC 的结果存储在一个左对齐或右对齐的 16 位数据寄存器中。ADC 具有模拟看门狗特性,允许应用检测输入电压是否超过了用户自定义的阈值上限或下限。注: STM32F4 的 ADC 最大的转换速率为 2.4Mhz,也就是转换时间为 0.41us(在 ADCCLK=36M,采样周期为 3 个 ADC 时钟下得到),不要让 ADC 的时钟超过 36M,否则将导致结果准确度下降。

1.1 ADC 特性
可配置 12 位、 10 位、 8 位或 6 位分辨率
在转换结束、注入转换结束以及发生模拟看门狗或溢出事件时产生中断
单次和连续转换模式
用于自动将通道 0 转换为通道“ n”的扫描模式
数据对齐以保持内置数据一致性
可独立设置各通道采样时间
外部触发器选项,可为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配置极性
不连续采样模式
双重/三重模式(具有 2 个或更多 ADC 的器件提供)
双重/三重ADC 模式下可配置的 DMA 数据存储
双重/三重交替模式下可配置的转换间延迟
ADC 转换类型(参见数据手册)
ADC电源要求:全速运行时为 2.4 V 到 3.6 V,慢速运行时为 1.8 V
ADC 输入范围: VREF— VIN VREF+
规则通道转换期间可产生 DMA 请求

楼主:
1.2 ADC 工作框图

楼主:
IO 口需要使用 ADC 功能,只需要将 IO 口配置为模拟输入,然后再去编程此 IO 口对应的 ADC 通道;
注意:不是所有的 IO 口都有 ADC 通道,需要查找数据手册的 ADC 通道映射表。

楼主:
1.3 通道选择
    STM32F4 将 ADC 的转换分为 2 个通道组:规则通道组和注入通道组。规则通道相当于你正常运行的程序,而注入通道呢,就相当于中断。在你程序正常执行的时候,中断是可以打断你的执行的。同这个类似,注入通道的转换可以打断规则通道的转换, 在注入通道被转换完成之后,规则通道才得以继续转换。
    通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可以说明: 假如你在家里的院子内放了 5 个温度探头,室内放了 3 个温度探头; 你需要时刻监视室外温度即可,但偶尔你想看看室内的温度;因此你可以使用规则通道组循环扫描室外的 5 个探头并显示 AD 转换结果,当你想看室内温度时,通过一个按钮启动注入转换组(3 个室内探头)并暂时显示室内温度,当你放开这个按钮后,系统又会回到规则通道组继续检测室外温度。从系统设计上,测量并显示室内温度的过程中断了测量并显示室外温度的过程,但程序设计上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分别设置好不同的转换组,系统运行中不必再变更循环转换的配置,从而达到两个任务互不干扰和快速切换的结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划分,当你按下按钮后,需要从新配置 AD 循环扫描的通道,然后在释放按钮后需再次配置 AD 循环扫描的通道。

楼主:
 上面的例子因为速度较慢,不能完全体现这样区分(规则通道组和注入通道组)的好处,但在工业应用领域中有很多检测和监视探头需要较快地处理,这样对 AD 转换的分组将简化事件处理的程序并提高事件处理的速度。

楼主:
有 16 条复用通道。可以将转换分为两组: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每个组包含一个转换序列,该序列可按任意顺序在任意通道上完成。例如,可按以下顺序对序列进行转换: ADC_IN3、ADC_IN8、 ADC_IN2、 ADC_IN2、 ADC_IN0、 ADC_IN2、 ADC_IN2、 ADC_IN15。

楼主:
一个规则转换组最多由 16 个转换构成。必须在 ADC_SQRx 寄存器中选择转换序列的规则通道及其顺序。规则转换组中的转换总数必须写入ADC_SQR1 寄存器中的 L[3:0] 位。

楼主:
一个注入转换组最多由 4 个转换构成。必须在 ADC_JSQR寄存器中选择转换序列的注入通道及其顺序。注入转换组中的转换总数必须写入 ADC_JSQR 寄存器中的 L[1:0] 位。

楼主:
如果在转换期间修改 ADC_SQRx 或 ADC_JSQR 寄存器,将复位当前转换并向 ADC 发送一
个新的启动脉冲,以转换新选择的组。

楼主:
注意: 我们使用 ADC 通道时,查找 stm32f405.407 数据手册的 Page46。

楼主:
温度传感器、 VREFINT 和 VBAT 内部通道
对于 STM32F40x 和 STM32F41x 器件,温度传感器内部连接到通道 ADC1_IN16。内部参考电压 VREFINT 连接到ADC1_IN17。

楼主:
对于 STM23F42x 和 STM32F43x 器件,温度传感器内部连接到与 VBAT共用的通道ADC1_IN18。一次只能选择一个转换(温度传感器或 VBAT)。同时设置了温度传感器和 VBAT 转换时,将只进行 VBAT转换。

楼主:
内部参考电压 VREFINT 连接到 ADC1_IN17。

楼主:
VBAT 通道连接到通道ADC1_IN18。该通道也可转换为注入通道或规则通道。
注意: 温度传感器、 VREFINT 和 VBAT通道只在主 ADC1 外设上可用。

楼主:
1.4 ADC 相关寄存器
1.4.1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RCC_APB2ENR)

楼主:
例如:使能ADC1外设时钟

RCC->APB2ENR |=(1<<8);//ADC1

楼主:
1.4.4 ADC 控制寄存器 2 (ADC_CR2)

楼主:
注意: 开启注入转换有两种方法:
    1. 使用此位开启转换;
    2. 使用 CR1 寄存器的注入组自动转换,再去使能规则转换。

楼主:
 注意: 在没有 DMA 管理数据,并且规则转换序列长度不为 1 时,必须将此位置 1,才能在每个通道转换结束都得到转换结果。

楼主:
1. 注意:单次转换和连续转换可以和扫描模式进行组合。

单次不扫描: 只转换序列第一个通道,然后结束。
单次扫描: 转换整个序列一次,然后结束。
连续不扫描: 连续转换换序列第一个通道。
连续扫描: 连续转换整个序列。

楼主:
2. 注意:一个 ADC 只有一个模数转换器,必须开启模数转换器,才能开启规则组或者注入组的 AD 转换。

楼主:
1.4.5 ADC 采样时间寄存器 1 (ADC_SMPR1)

楼主:
1.4.6 ADC 采样时间寄存器 2 (ADC_SMPR2)

楼主:
  注意:组 SMP0~SMP18 分别对应 19 个复用通道的采样时间。
            举例:配置 ADC1_CH 4 的采样时间为 480 周期
            ADC1->SMPR2 |= 7<<(4*3);

楼主:
1.4.7 ADC 规则序列寄存器 1 (ADC_SQR1)

楼主:
1.4.8 ADC 规则序列寄存器 2 (ADC_SQR2)

楼主:
1.4.12 ADC 规则数据寄存器 (ADC_DR)

楼主:
1.5 ADC 编写流程
设置 ADC 对应的 GPIO-- 模拟输入
配置 ADC 工作方式 – CR1、 CR2
配置采样周期
配置转换序列个数和转换哪个序列
使能 ADC
编写 AD 转换函数
···使能转换开关
···等待转换完成
···获取数字量
那么下面就以内部温度传感器为例,如下代码所示:

楼主:
ADC_HandleTypeDef hadc1;//ADC句柄

//初始化ADC
void MY_ADC_Init(void)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4分频,ADCCLK=PCLK2/4=90/4=22.5MHZ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12位模式
  hadc1.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非扫描模式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关闭连续转换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禁止不连续采样模式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使用软件触发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软件触发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关闭DMA请求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关闭EOC中断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初始化
  {
    Error_Handler();
  }
}

//ADC底层驱动,引脚配置,时钟使能
//此函数会被HAL_ADC_Init()调用
//hadc:ADC句柄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使能ADC1时钟
    }
}

//获得ADC值
uint16_t get_adc(uint32_t ch)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TEMPSENSOR;                                //选择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
    sConfig.Rank = 1;                                                                                //1个序列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采样时间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通道配置
    {
      Error_Handler();
    }

    HAL_ADC_Start(&hadc1);                               //开启ADC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10);                //轮询转换

        return (uint16_t )HAL_ADC_GetValue(&h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获取指定通道的转换值,取times次,然后平均
//times:获取次数
//返回值:通道ch的cnt次转换结果平均值
uint16_t Get_Adc_Average(uint32_t ch,uint8_t cnt)
{
        uint32_t temp_val=0;
        uint8_t n;
        for(n=0;n<cnt;n++)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cnt;
}

//得到温度值
//返回值:温度值(扩大了100倍,单位:℃.)
short Get_Temprate(void)
{
        uint32_t adcx;
        short result;
        double temperate;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TEMPSENSOR,10);//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10次取平均
        temperate=(float)adcx*(3.3/4096);                //电压值
        temperate=(temperate-0.76)/0.0025 + 25; //转换为温度值
        result=temperate*=100;                                        //扩大100倍.
        return result;
}

网友A(2024-02-09):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B: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C: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D: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E:
电流要增大

网友F: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G: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H: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I: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