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仿真环境下,程序只能编译和load

楼主(2023-10-29):
用ccs进行开发的时候,程序在硬仿真环境下是可以仿真,都很正常。但是若在若仿真环境下,程序只能编译和load。之后,在执行go main操作时出现错误提示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Invalid Destination port address in the trp The Trp ignored .. QCOMP sent Destination Address 0x1b3f018 Requestor is CACHE Invalid Destination port address in the trp The Trp ignored .. QCOMP sent Destination Address 0x1b3f000 Requestor is CACHE Invalid Source port address in the trp The Trp ignored .. QCOMP sent Source Address 0x1b3f000 Requestor is CACHE

Can\'t Run Target CPU: SIM may not be in stable state, Advisable to correct the error before Running。

网友A:
重新安装ccs和仿真器驱动后,试试呢。

网友B:
去掉gel文件后呢,可以编译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没有添加.gel文件吧?

网友D:
看下软件的兼容性的吧,没啥的多调试几次的。

网友E:
重新多检查下仿真软件的配置试试看呢。

网友F:
多检查下,单步调试的看到哪里出现问题的啊。

网友G:
建议多研究下方针下载环境。。

网友H:
地址线可以连接多个芯片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地址线可以连接多个芯片呀

不要用io代替地址线,那样你编写程序会不方便

网友J:
从驱动编写的角度来说难度人为加大了。

网友K:
主要还是从电路设计难度以及驱动编写难易方向去考虑   用多了  慢慢就有经验了  呵呵

网友L:
连其它IO也可以啊,只是这样会浪费IO,另外速度也比较慢

网友M:
地址线也可以并在一起啊,通过片选区分设备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地址线也可以并在一起啊,通过片选区分设备

可以,只要模拟时序没问题就行。

网友O:
IO模拟肯定没问题,看你的速度要求吧

网友P:
感觉综合参考楼上几位的意见,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Q:
这个可以试着用DSP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吗?

网友R(2024-02-09):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S: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