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用处

楼主(2023-10-29):
大家来说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用处吧

网友A:
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B:
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网友C:
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D:
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网友E:
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F:
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网友G:
通过上拉或下拉来增加或减小驱动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通过上拉或下拉来增加或减小驱动电流

用处很多,看你怎么设计了,最长见得就是OC门

网友I:
下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J:
上拉可以提高驱动能力,或远距离传输

网友K:
上下拉一般有两个用处:提高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防止干扰)。

网友L:
假如没有上拉,时钟和数据信号容易出错,毕竟,CPU的功率有限,带很多BUS线的时候,提供高电平信号有些吃力。

网友M:
假如没有下拉,保护电路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使CPU误以为被保护对象出问题而采取保护动作,导致误保护。

网友N:
可以提高驱动能力,尤其是写的时候,驱动不起来的。

网友O: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P:
上拉电阻是直接接在电源上,接二极管的时候电阻末端是高电平

网友Q: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是为了确保逻辑门电路的输入端在无驱动时保持到高或低电平。

网友R: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可以为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电压,避免因电源电压的波动而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S:
可以增加输入阻抗,减轻输入引脚外部噪声的影响。

网友T:
上拉和下拉电阻都是为了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而设计的

网友U:
OC门电路必须配备拉电阻才能使用。

网友V:
上拉电阻通常用于将输出信号从低电平转换为高电平。当输出信号为低电平时,上拉电阻可以将输出信号连接到电源端,从而将输出信号转换为高电平。在上拉电阻的作用下,输出信号可以被强制转换为高电平,从而保证后续的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W:
为啥oc门必须要上拉啊

网友X:
在OC门电路中,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网友Y:
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可以进一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Z:
在输入或输出可能存在偏流的情况下,设置上拉电阻可以产生一个固定的状态的偏置电压,以确保电平被正确读写。

网友AA: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是电子电路中常见的元件,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确定某个状态电路中的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AB:
上拉电阻可以用来电平转化

网友AC:
提高母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使其在引脚悬挂时更容易接受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AD: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是通过强制转换输出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以保证电路的正常运行。

网友AE:
拉升可以提高驾驶能力或远距离传输

网友AF:
为了增加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一些微控制器引脚也经常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AG:
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网友AH:
下拉功能一般有两个目的:提高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和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防止干扰)。

网友AI:
对于COMS芯片,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网友V:
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电阻值,以保证电阻提供的电流和电压满足系统需求

网友AG:
设置上下拉电阻提供了一个相对低阻的通路。因为在低阻上产生一定的电压所需的能量是比高阻的情况大得多的,这就减少了一部分能量较弱的干扰信号的影响,降低受干扰的概率。

网友AJ:
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R:
管脚悬空容易受到外界的电磁干扰,加上上拉电阻可以降低受干扰的概率。

网友AK:
当输出信号为高电平时,下拉电阻可以将输出信号连接到地线端,从而将输出信号转换为低电平。在下拉电阻的作用下,输出信号可以被强制转换为低电平,从而保证后续的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G: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可以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电阻钳位在高电平或低电平,从而确定电路的状态。

网友AL:
在高速电路中,传输线效应开始显现,设置上下拉电阻主要用以阻抗匹配,减少反射,保证电平能够被正确读写。

网友AM:
加上下拉电阻确定电平状态,输入或输出可能存在偏流,设置上下拉电阻使偏流流经电阻产生一固定的状态的偏置电压

网友AN:
它可以提高驾驶能力,特别是在不能驾驶的情况下写字。

网友AO:
注意电阻值不应太大或太小,以免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AP:
设置上下拉电阻提供了一个相对低阻的通路,减少了一部分能量较弱的干扰信号的影响,降低受干扰的概率

网友AL: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数字电路中常用的两种电阻器

网友AQ:
To prevent electrostatic breakdown, set an up or down resistor to provide a relatively low resistance circuit

网友AR:
上拉是指通过电阻器将不确定信号嵌入高电平,同时起到限流装置的作用。

网友AS:
上拉电阻可用于电平转换

网友AT(2023-11-30):
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会用上拉电阻来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

网友AU:
一般上拉用的比较多

网友AV:
上拉电阻直接连接到电源上,当连接二极管时,电阻的一端处于高电平

网友AW: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用于确保在没有驱动器存在时逻辑门电路的输入保持在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AX(2024-02-17):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AY: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AZ: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BA: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BB: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BC: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BD: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BE: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