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信号放大后进入比较器

楼主(2023-10-29):
5mV左右,频率在200M到300MHz,进行放大,不要求太严格,只要稍稍放大,能够检测到就可以。请教,用什么办法。信号放大后进入比较器。
用于列车电视电路,有两路输入,其中一路优先选择。5.6mV相当于75dBuV,检测到75dBuV后,放大进行判断。
有没有做列车电视放大器的,给些建议,多谢!

网友A:
可能我们需要明确信号源的特性,即信号源是偏容性,还是感性,这样更有利于后续的信号处理及分析

网友B:
是的 对于5mV信号,应该选择精密运放,其次应该选择宽带运放

网友C:
是的,然后可以对其条件进行选择来获得满足你要求的芯片。

网友D:
具体设计可以参看datasheet上的参考电路。

网友E:
电压很低  建议使用低功耗运放,频率200M到300M  建议选用宽频带的运放

网友F:
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个怎么选运放的问题.
选个达到这么高速高精度的运放.

网友G:
运放的选择:带通频率--反馈回路(频率上限)F1=1/2∏RfCf(-->300M);输入回路(频率下限)F2=1/2∏RC(200M-->);
放大倍数--5MV/待放大量;满足Zf/Zin>=放大倍数(Zf为反馈回路阻抗,Zin为输入回路阻抗)若放大倍数过大会失真,可以采取两级运放放大

网友H:
这个用一般的运放就可以啦,只要运放的带宽的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I:
前端的信号处理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J:
信号比较弱, 频率又比较高,要放大用常规的方法对运放的要求不低。

网友K:
应该是选用精密运放实现吧   对于这个   运放   感觉   需要考虑的问题  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L:
信号放大的设计还是需要考虑信号失真的情况

网友M:
实际上, 必然对信号的绝对值有严格界定点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实际上, 必然对信号的绝对值有严格界定点的.

是的,因为后面的比较器, 实际上, 必然对信号的绝对值有严格界定点的.

网友O(2024-02-09):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P: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Q: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R: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S: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T: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U: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V: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W: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X: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Y(2024-07-31):
引线长度会引入电感和电容效应,这些效应会改变信号的波形和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