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C振荡电路

楼主(2023-10-29):
采用RC选频网络构成的振荡电路称为RC振荡电路,它适用于低频振荡,一般用于产生1Hz~1MHz的低频信号。电路由放大电路、选频网络、正反馈网络,稳幅环节四部分构成。主要优点是结构简单,经济方便。根据RC选频网络的不同形式,可以将RC振荡电路分为RC超前(或滞后)相移振荡电路和文氏电路振荡电路。对于RC振荡电路来说,增大电阻R即可降低振荡频率,而增大电阻是无需增加成本的。 常用LC振荡电路产生的正弦波频率较高,若要产生频率较低的正弦振荡,势必要求振荡回路要有较大的电感和电容,这样不但元件体积大、笨重、安装不便,而且制造困难、成本高。因此,200kHz以下的正弦振荡电路,一般采用振荡频率较低的RC振荡电路。
RC移相式振荡器
与反向放大器构成的振荡器。具有电路简单,经济方便等优点,但选频作用较差,振幅不够稳定,频率调节不便,因此一般用于频率固定、稳定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其振荡频率为

文氏电桥振荡器
如图所示,RC串并联选频网络接在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同相输入端之间,构成正反馈,Rt、R1接在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之间,构成负反馈。正反馈电路和负反馈电路构成一文氏电桥电路(如图右所示),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跨接在电桥的对角线上,所以,把这种振荡电路称为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工作原理
(1) 起振过程
刚接通电源是,电路中存在各种电扰动,经过选频网络通过反馈产生比较大的反馈电压。通过线性放大和反馈的不停循环,振荡电压就会不断增大。

(2) 振荡频率
振荡频率由相位平衡条件决定。

,仅在

满足相位平衡条件,所以振荡频率为:

改变R、C可改变振荡频率
RC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一般在200KHz以下。
(3)起振及稳定振荡的条件
考虑到起振条件

, 一般应选取

略大

。如果这个比值取得过大,会引起振荡波形严重失真。
由运放构成的RC串并联正弦波振荡电路不是靠运放内部的晶体管进入非线性区稳幅,而是通过在外部引入负反馈来达到稳幅的目的

(4) 稳辐环节
振荡幅度的增长过程不可能永无止境的延续下去,当放大器逐渐由放大区进入饱和区或截止区。工作于非线性状态,其增益逐渐下降,当放大器增益下降导致环路增益下降为1,振幅增长过程将停止,振荡器达到平衡。

网友A:
有没有一个可调电阻来实现调节的频率的 RC 振荡电路?

网友B:
有,不过输出不是正弦波

网友C:
求一个最简单的rc震荡电路图

网友D:
RC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电流是如何运行的?

网友E:
为什么正弦波振荡电路要用rc串并联网络作为正反馈电路呢

网友F:
RC振荡电路为什么要配合运放使用?

网友G:
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的放大器电压增益必须是3吗?

网友H:
rc正弦波振荡电路 如何改变频率?

网友I:
RC谐振电路的频率计算公式此图的振荡频率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J:
用mos管设计一个rc振荡电路,振荡频率怎么算

网友K:
采用运算放大器RC振荡电路电阻一般多大

网友L:
RC正弦波振荡电路原理为什么可以产生振荡而且是正弦波

网友M:
rc正弦波振荡电路设计各元件值怎么设置

网友N:
并联rc振荡电路频率计算公式怎么求

网友O:
RC正弦波振荡器中的RC 参数指什么

网友P(2024-02-09):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Q: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R: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S: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