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Gowin高云下载器国产FPGA CPLD-USB CABLE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3-10-29):
1.概述
     GOWIN USB CABLE是用于国产FPGA GOWIN高云的芯片编程设备。使用Gowin Programmer 软件来下载烧录板载芯片。本下载器特有的特点,能自动切换USB的AB通道,杜绝在WINDOWS10环境下,可能出现的波形无法调试问题。并且支持超低压0.9V,1.2V,方便用于低压板上环境烧录。并且速度最大可以支持30Mb/s,极速完成下载和波形调试功能。
      高云接口定义:
TCKGND
TDINC
TDOVREF
NCNC
TMSGND

2. 产品特点:

   1) 支持所有GOWIN高云的芯片。
   2)JTAG速度支持最大30Mb/s,支持分频
   3) 支持Windows 7,Windows10,高速稳定不掉线。
   4) 自动切换A和B通道,无需手动选择A和B通道。
   5) JTAG电压范围从0.9V-3.3V。
   6) 用于协议调试和内部波形测试。
   7)USB TYPE B接口连接,结实耐用。
   8)  驱动线缆最大支持80CM,方便用于高低温箱体内部调试。
   9) 高阻态保护,支持热插拔保护。

3. 支持芯片
  支持Gowin全部芯片
   1) GW1N,GW1NS, GW1NZ,GW1NR,GW1NSR,
   2) GW1NF,GW1NSE,,GW1NSER
   3) GW2A,GW2AR,GW2AN,GW2ANR
   4)外部配置FLash芯片。如W25Q128, GD25Q

4.常见问题
       1)找不到设备?
      首先确认不要把烧录器插在USB HUB上。
      第二个,不要同时插xilinx的下载器。
      第三个,请不要在自带FT2232H的开发板烧录芯片。
      第四个,重启下软件就可以。

      2)支持内部波形?
           支持Gowin所有的芯片内部波形调试。无须降速处理。
      3)出现0/385/null
        这是使用1.9.8.01以上版本导致。
      A. 办法:用低版本的Programmer软件。地址如下:        http://cdn.gowinsemi.com.cn/Gowin_V1.9.8_win.zip
       B. USB Cable Setting中,先选择Query查找下载器设备,然后选择时钟速度,必须修改成非2M速度,可以选择15MHz,选择Save后,再Scan可以找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