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K1088E收音机开发资料汇总

楼主(2023-10-29):
资料地址
https://pu2clr.github.io/BK108X/
该BK1088E是用于接收AM、FM和短波无线电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使用廉价的组件(Arduino Pro Mini、一些按钮按钮和标准 OLED 或 TFT 显示器),业余爱好者可以基于 BK1088E 构建可维修的小型接收器,并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
参靠电路

BK1086/88 特点
主要特点
全球64~108 MHz FM频段支持;
全球520~1710kHz AM频段支持;
LW频段支持(153-279kHz,仅限BK1088E)
SW频段支持(2.3-21.85MHz,仅BK1088E);
自动增益控制(AGC);
自动变频调速(AFC);
数字FM立体声解码器;
自动 FM 立体声/单声道混合;
自动噪声抑制;
50us/75us去加重;
RDS/RBDS解码器;
2.4~5.5V电源电压;
宽范围参考时钟支持;
32.768KHz晶体振荡器。

BK1086/88 可由 MCU 通过 2 线 I2C 模式进行控制。
BK1088 在 i2c 总线上已经配备了 40K 内部上拉电阻器。可能不需要外部上拉电阻。但是,根据总线的尺寸,可以考虑使用外部上拉电阻器;
BK1086/88具有内部自动整定技术,可自动调节内部可变电容值,使谐振电路在当前工作频率下处于最佳谐振状态,从而大大简化了前端设计;
BK1086仅支持FM和中波,BK1088除FM和中波外还支持短波和长波;

BK1086/88E TSSOP20引脚排列
引脚编号名字描述
1GND地。连接到PCB上的接地层
2GND地。连接到PCB上的接地层
3FMIFM 射频输入
4RFGND射频接地
5AMIMW/SW/LW 射频输入
6GND地。连接到PCB上的接地层
7SCLK串行通信时钟
8SDIO串行数据输入/输出
9RCLK32.768kHz - 38.4MHz外部参考时钟输入/32.768KHz振荡器输入
10VDD数字和 I/O 电源
11ROUT右音频输出
12LOUT左音频输出
13VA模拟电源
14GPIO3通用输出 3
15GPIO2通用输出 2
16EXTLNA外部LNA控制
17RIN2线路输入(右声道2)
18LIN2线路输入(左声道2)
19RIN1线路输入(右声道 1)
20LIN1线路输入(左声道 1)

下面是手册推荐的电路

下面是国外大神做的测试电路

楼主:
我做的测试模块

网友A:
现在的收音机那么简单了,下面的图片是我小时候玩的收音机电路图和实物的照片,上世纪70-80年代的,那时还没有调频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收音机那么简单了,下面的图片是我小时候玩的收音机电路图和实物的照片,上世纪70-80年代的,那时还 ...

对,我小时候家里买的收音机都带维修说明书,还有原理图,那时候的厂家是真贴心,现在的厂家,芯片手册都不提供,藏着掖着。

网友B:
这二十年来,科技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不得不承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二十年来,科技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不得不承认的

是的,进步太大了,好多东西消失了,比如老式的无线电的电视,消失了,都停止信号发射好几年了。

网友C(2024-06-03):
这颗芯片的收音效果和音质听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芯片的收音效果和音质听起来怎么样

音质不如0935,灵敏度跟它差不多。有空重新做一版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