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阶滞后滤波法

楼主(2023-10-30):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缺点:相位滞后,灵敏度低.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程序如下: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网友A:
有没有灵敏度高的算法啊?

网友B:
这种滞后滤波的滞后时间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C:
一节滞后滤波算法主要应用在什么上边呢

网友D:
它的复杂度决定于哪个变量呢

网友E:
一节滞后滤波的算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F:
一阶滞后滤波的公式是:本次滤波结果 = 滤波系数(a) * 本次采集结果 + (1 - 滤波系数(a)) * 上次滤波结果

网友G:
多少阶就是数据的多少次方  是吗?

网友H:
对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应用可以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