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

楼主(2023-10-29):
为什么需要volatile关键字?在编写 C语言程序时,编译器通常会对变量进行优化,以尽可能地提高程序的性能。例如,编译器可能会把一个变量的值缓存到寄存器中,以避免频繁地读写内存。这样做虽然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该变量的值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不会被外部因素改变。

然而,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变量的值可能会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被外部因素改变,比如:
  • 在多线程程序中,多个线程可能会同时访问同一个变量;
  • 在嵌入式系统中,变量的值可能会被硬件中断改变;
  • 在使用内存映射 I/O(Memory-Mapped I/O)的系统中,变量的值可能会被设备寄存器改变。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编译器对变量进行优化,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因此,C语言引入了 volatile 关键字来告诉编译器,该变量是易变的,不应该进行优化。
volatile关键字的使用在 C语言中,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来修饰变量,表示该变量是易变的。例如:
  • volatile int counter = 0;

上面的代码中,变量 counter 被声明为 volatile int 类型,表示该变量是易变的。这意味着,编译器不应该对该变量进行任何优化,而是应该每次都从内存中读取该变量的值。
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volatile 关键字的作用是告诉编译器,该变量是易变的,不能进行优化。具体来说,volatile 关键字有以下几个作用:
1) 防止编译器优化编译器会对变量进行优化,以提高程序的性能。例如,编译器可能会把一个变量的值缓存到寄存器中,以避免频繁地读写内存。然而,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变量的值可能会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被外部因素改变。

如果编译器对变量进行优化,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因此,使用volatile关键字可以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该变量进行优化,每次都要从内存中读取该变量的值。
2) 强制编译器按照程序顺序访问变量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程序的正确性依赖于变量的读写顺序。例如,在多线程程序中,多个线程可能会同时访问同一个变量。如果编译器对变量进行了优化,可能会导致不同线程看到的变量值不一致,从而引发程序错误。

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强制编译器按照程序顺序访问变量。具体来说,编译器会按照程序中变量的访问顺序来访问变量,而不是按照优化后的顺序来访问变量。
3) 提供内存屏障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程序需要对变量的读写顺序进行严格的控制。例如,在多线程程序中,变量的读写顺序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性。

为了保证程序的正确性,需要在变量的读写操作之间插入内存屏障(Memory Barrier),以确保变量的读写顺序符合程序的要求。

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提供内存屏障,以确保变量的读写顺序符合程序的要求。具体来说,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在变量的读写操作之间插入内存屏障,以确保变量的读写顺序符合程序的要求。
volatile关键字的注意事项在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不要滥用volatile关键字虽然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防止编译器优化,强制编译器按照程序顺序访问变量,提供内存屏障,但是不应该滥用 volatile 关键字。因为 volatile 关键字会影响程序的性能,使用过多的 volatile 关键字会导致程序变慢。
2) 不要依赖volatile关键字解决多线程问题虽然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防止编译器优化,强制编译器按照程序顺序访问变量,但是不应该依赖 volatile 关键字解决多线程问题。因为 volatile 关键字无法保证原子性,不能解决多线程竞争的问题。解决多线程竞争的问题需要使用其他的同步机制,比如互斥锁、读写锁、信号量等。
3) 注意多线程程序中的内存可见性问题在多线程程序中,多个线程可能会同时访问同一个变量。为了保证程序的正确性,需要保证变量的内存可见性。具体来说,当一个线程修改了变量的值,其他线程应该能够立即看到变量的新值。

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保证变量的内存可见性。具体来说,当一个线程修改了 volatile 变量的值,其他线程能够立即看到变量的新值。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volatile 关键字只能保证单个变量的内存可见性,不能保证多个变量之间的内存可见性。如果多个变量之间存在依赖关系,需要使用其他的同步机制来保证变量之间的内存可见性。
4) 注意内存屏障的使用在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提供的内存屏障时,需要注意内存屏障的使用。具体来说,内存屏障应该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以确保变量的读写顺序符合程序的要求。如果内存屏障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
5) 注意编译器的实现不同编译器对 volatile 关键字的实现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时,需要注意编译器的实现。特别是在多平台开发中,不同平台上的编译器对 volatile 关键字的实现可能存在差异,需要谨慎处理。
volatile关键字的应用场景volatile 关键字通常用于以下几个场景:
1) 访问硬件寄存器在嵌入式系统中,常常需要访问硬件寄存器。由于硬件寄存器通常具有特殊的访问方式和访问顺序,因此需要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来确保对硬件寄存器的访问符合要求。
2) 多线程程序中的共享变量在多线程程序中,多个线程可能会同时访问同一个变量。为了保证程序的正确性,需要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来保证变量的内存可见性。
3) 信号处理程序中的变量在信号处理程序中,由于信号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为了避免这种错误,需要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来确保对变量的访问符合要求。
4) 外部中断处理程序中的变量在外部中断处理程序中,由于外部中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为了避免这种错误,需要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来确保对变量的访问符合要求。
5) 某些特殊的数据类型在某些特殊的数据类型中,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确保对变量的访问符合要求。比如,C++ 中的 std::atomic 类型,就使用了 volatile 关键字来确保对变量的访问符合要求。
总结volatile 关键字是 C语言中用于修饰变量的关键字之一。它的作用是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可能会被意外地修改,因此需要使用内存屏障来确保变量的读写顺序符合程序的要求。volatile 关键字通常用于访问硬件寄存器、多线程程序中的共享变量、信号处理程序中的变量、外部中断处理程序中的变量等场景。

需要注意的是,volatile 关键字只能保证单个变量的内存可见性,不能保证多个变量之间的内存可见性。在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时,还需要注意内存屏障的使用和编译器的实现。

网友A:
这个和关闭编译器优化是不是一样的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