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看一看-电源短路保护的验证方式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产品设计中,会使用下面的一种电源架构,开关电源设计完成后,输出给多负载使用。尤其是有线束连接的产品。就有各种短路的风险,为了防止单一负载短路故障后,整个电源系统不至于宕机,就需要用到短路保护器件或者短路保护电路,一般最常用到的器件就是负载开关。

作为硬件工程师,选型负载开关是很容易的,在半导小芯上搜索负载开关,各种型号都有。

负载开关的使用也很方便,以5V举例说明。之前用过矽力杰的SY6896,保护速度也很快。电路用起来也简单,放一些输入输出电容,反馈电阻和电流限制电阻之类的,很快就能完成原理图的设计

对这款负载开关实际测试过,下图是测试的实际波形。绿色波形是输入5V, 黄色波形是输出5V,蓝色波形是LDO降压后的3.3V。
通过实测波形可以看出,在短路的瞬间,输入5V经过LDO降压后的3.3V波动比较多,3.3V已经跌落到2.4V,如果此时后级MCU承受不了这么低的电压,MCU就会死机,造成整个系统的宕机。所以选型负载开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响应速度。

在选型的时候发现,负载开关的输入电压范围都不少很大,输入电压超过20V的IC选择范围就很少,而且限流范围也不大。如果实际电路的工作电压是30V乃至以上,芯片实际很难选择。
通过查看负载开关的内部框图,了解负载开关的主要工作原理:电流采样单元检测流过功率MOS的电流大小,超过一定限制,就关闭功率MOS。小于限定电流,就打开功率MOS;

在这个基本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实际是可以通过分立件器件来搭建的,然后也来理解下芯片内部的工作逻辑。要不然做硬件就只能是datasheet的搬运工。说干就干,先用仿真验证下,思路是否可行的;短路保护的核心,需要电流采样,随后主功率MOS关闭,
设计了下面的电路图,一个电流采样,一个功率MOS关闭;下图中INA280的电流采样芯片,放大倍数是100倍。设定保护电流是10A, INA280转化后的电压就是1V,Q3和Q4组成的是一个自锁电路,当10A的OCP点触发后,就可以动作,保证Q2是恒定的高电平,此时主功率MOS-M1就会自动关闭,即使短路消除,也是不会开启。当然这个电路不能像负载开关芯片一样,短路事件消除后,又可以自动输出电压。

从仿真来看,这个电路是可以实现目的。马上去嘉立创打了一块板子回来验证下,但是现实很骨感,根本保护不住,下图是根据电路板测试的波形。红色是电流检测单元INA280的输出电压,绿色是LDO输出3.3V,蓝色是Q1的基级电压,由高变低,表示功率MOS-M1关闭;
在24V负载短路的瞬间,尽管电流检测单元INA280将电流检测出来了,电路的3V3电压在跌落,低落到只有2.1V左。而且持续时间还比较长。就造成了MCU宕机。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后面绿色的3.3V电压又起来了,那应该电源系统可以恢复正常? 3V3恢复起来是因为,我只短路了一瞬间,电路板上面我在输入60V的位置用了50uF左右的电解电容,短路事件消除后,电解电容有电,就可以重新上电,但是MCU程序还在boot中,需要等待按键指令,然后才会发出keep power on的指令,打开上述框图示意的电源控制电路,让整个系统完整上电。当然没有按键指令,电解电容的电用完后,整个系统还是宕机。这个分析过程有些长,实际时间就在1-2秒就结束了;

从这个结果来看,还是觉得是响应不及时,再仔细研究负载开关芯片内部框图显示,采样电阻在功率MOS前面,发生过流事件了马上执行。同时在电路上,再加一个保险:将采样电阻的电压信号并联到MOS管的GS之间,只要过流事件发生,马上短路GS,就立刻关闭功率MOS,然后再通过自锁电路,锁死整个电路。这次为了省点钱,没有用INA280,改用普通的LM358做了一个差分运放,检测电流,功能也是可以用的。新修改后的原理图如下图。

随后通过仿真查看效果,可以看出再短路的时候,输入24V电压波形很小,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后级的3V3也不会波动,设计应该是成功的;

马上修改下layout,再次打样,嘉立创打样速度快,验证就效率高:

这次没有再出意料之外的事情,短路事件发生后,整个系统没有变化,还是维持之前的状态,无论是工作中突然短路,还是开机前就短路,都可以实现保护功能。通过示波器测试,看到24V和5V电压都在抖动,但是短路变化的时间很短,都是ns级别,即使电压跌落,也没有引起MCU的宕机。这个应该是和我短路的手法有关系,我是用两根线碰触短路的方式进行试验,在这个过程有多次毛刺触碰,引起电压的震荡。
在这个验证过程还有个小插曲,运放使用的是LM358,这个并不是轨到轨的。使用5V供电,运放的输入端共模输入电压过高,超过了spec的要求,运放就不能工作的。当运放工作电压是5V的时候,即使没有电流流过采样电阻,此时差分运放会随机输出3V左右的电压。整个电路也就无法按照设计的思路工作。最后将运放电源也使用24V才能工作,当然这个不是设计的本意,实际要用这个电路的时候,可以改为轨到轨的电路。电路的各个地方都是细节,需要考虑的。

基于这个短路事件瞬间的电压震荡现象,尝试做了一个简单的仿真,利用开关闭合来模拟短路事件,整个电路上有分布电感,所以开关的闭合(短路的产生和消失)过程就会有震荡,得到的仿真结果,和实际电路也有写相似,应该是可以说明实测电路的电压震荡。至于理论原因,就需要更多的分析,争取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理解。

至此花了三周左右的时间做这么个电路验证,当然肯定是取代不了负载开关芯片的应用。毕竟芯片用起来简单,性能更能得到保证。但是要是一直用芯片,就很难对原理有一个透彻的理解。通过这两次打板验证,一步一步改进,在高压大电流的应用场合,选择不到合适芯片的时候,这种电路应该还是有可以尝试的!

网友A(点评):
从猜想到实操,多次尝试,以实验落地的方式验证电源短路保护。细节分析到位,原理阐述详细。实用好文,蓝V特权,打赏UP。

网友B(2023-10-30):
假如负载有个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呢,试试看还能正常不

网友C:
用过矽力杰的SY6874DBC,和SY6896差不多,按理说挺简单,一个电阻就能控制限流电流的大小,但是最终实际限流结果和电阻计算的值差距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让我一度怀疑国产的质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如负载有个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呢,试试看还能正常不

不光是容性  还有感性

网友D:
已经做的很详细了

网友E:
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现在很多电源外接一个高边取样电阻即可做到限流,假如限流不要求准确的话,三极管的Ube电压也可以用来作为钳位设计。

网友F:
不错,正需要这类文章,学习学习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