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调试显示无法读写

楼主(2023-10-29):
GD32F303调试显示无法读写,有文章说修改dialog.dll文件,具体需要怎么修改;
Running with Code Size Limit: 32K
Load "C:\\Users\\susu9\\Desktop\\02\\Objects\\02.axf"
WS 1, `GPIOB_OCTL
WS 1, `a1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C : no '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C : no 'write'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10C04 : no '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10C04 : no 'write' permission

网友A:
Keil  没和谐吧?

网友B:
可能是由于硬件SPI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可能是指令问题

网友D:
如果时钟频率设置不正确,也可能会导致调试显示无法读写。

网友E:
如果有可用的更新驱动程序,尝试更新GD32F303的驱动程序,以解决可能存在的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F:
你这调错文件了吧,看看DEBUG配置和最后那个下载选项里加的型号是不是GD32F303的,设置明显不对,下载提示的FLASH起始地址报错提示是从0x4002100C,你再看前面芯片选择那里的起始地址是0x8000000开始。0x40起始的地址根本就不是FLASH,怎么可能烧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调错文件了吧,看看DEBUG配置和最后那个下载选项里加的型号是不是GD32F303的,设置明显不对,下载提示 ...

现在还没烧录到芯片里,就选的软件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调错文件了吧,看看DEBUG配置和最后那个下载选项里加的型号是不是GD32F303的,设置明显不对,下载提示 ...

下载是可以的

楼主:
这是别人的程序,也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烧录到芯片里,就选的软件调试

能看看你的么

网友G:
没有问题, 就一个a2警告 定义了没用 去掉了
0warning  0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问题, 就一个a2警告 定义了没用 去掉了
0warning  0 error

0错误0警告不代表能运行,调试的时候才显示无法读写

网友H:
上实机试验过吗

网友A:
File->License management  看下有没有和谐?   要么你就写个简单的 闪灯程序 看下能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