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下载必须接串口1吗?

楼主(2023-10-29):
可不可以配置成其他串口下载啊?

网友A:
ISP下载的端口是固定的

网友B:
是的,STM32的串口下载一般只能通过串口1进行。

网友B:
这是因为在板子上需要将RXD和PA9(STM32的TXD),TXD和PA10(STM32的RXD)通过跳线帽连接起来,这样就把CH340G和MCU的串口1连接上了。

网友C:
是的,使用串口下载必须接串口1。

网友D:
使用串口下载程序可以接入串口 0 或者串口 1

网友E:
JTAG 接口的 SWDIO 和 SWCLK。

网友F:
串口下载通常是通过串口1进行的

网友G:
可以通过串口1下载程序。

网友H:
参考Datasheet的说明。

网友I:
有些板子可能没有可用的硬件串口,而是通过 USB 虚拟出来串口。

网友J:
可以使用任意一个具有串行通信功能的GPIO端口来实现串口下载

网友K:
并不一定必须接串口1。

网友F:
只能用串口1下载,即使其他串口可用,也不能使用

网友L(2023-12-04):
可以经由过程uart1downloader步伐。

网友M:
串口下载通常通过串口1完成

网友N:
是的,STM32的串行下载一般只能通过串口1进行。

网友O:
有些板可能没有可用的硬件串行端口,而是通过USB创建虚拟串行端口。

网友P:
是的,利用uartdownloader必需接uart1。

网友Q:
是的,STM32的串行下载一般只能通过串口1来完成。

网友R:
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可以连接串口0或串口1

网友S:
请参阅数据表上的说明。

网友T:
您可以使用任何具有串行通信功能的GPIO端口来实现串行端口下载

网友U:
是的,操纵uartdownloader必须接uart1。

网友V(2024-01-11):
并不一定要连接到串口1。

网友W:
不限定是串口1

网友X:
这个要看手册给定的是哪个串口吧。

网友Y:
下载程序必须是特定的引脚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