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if和switch的执行效率问题

楼主(2023-10-30):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switch 的执行效率是比 if/else 高的。依据就是很多人以为的,if/else 是用了多次比较判断,而 switch 是用的跳转表一次跳转。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考察以下几个例子,switch 改成 if/else 之后效率会变化很多吗?
【例1】
int x = GetIntValue();switch(x) {case 1: // do somethingcase 2: // do somethingcase 3: // do something// ...case 32: // do somethingdefault: // do something}
【例2】
int x = GetIntValue();switch(x) {case 1: // do somethingcase 12: // do somethingcase 123: // do something// ...case 123456789: // do somethingdefault: // do something}
【例3】
int x = GetIntValue();switch(x) {case 1: // do somethingcase 2: // do somethingcase 3: // do somethingdefault: // do something}CPP 复制 全屏
注意,跳转表其实是一个数组,并不是python/javascript “表驱动” 编程的那种哈希表。
对于第一个例子,case范围集中,用跳转表确实比用if/else 判断要好一些,编译器只需要使用一个大小为32的跳转表,跳转前判断一下是否在表范围内,然后查表一次就可以了。
对于第二种情况,case非常分散,如果使用跳转表的话,表要开多大、跳转要几次?如果我们**仍然跳转一次,那么表的大小就要开的很大。实际上,编译器在面临这种情况时的处理方式是 —— 存入一个小的数组然后使用二分查找的方式来进行查询,实际查表 logN 次。
对于最后这种情况,case很少,编译器会直接转化成if/else来判断,没有区别。

网友A(2024-01-02):
这个是不是和分支的数量有关系啊

网友B:
从逻辑上来讲 我更加喜欢使用if语句

网友C:
这个怎么判定编译器是否转换了呢

网友D:
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编译器将if语句转换为switch语句呢

网友E:
这种情况下 编译器还能自动转换?

网友F:
对于比较复杂的判断选择  我们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网友G:
执行效率主要取决于条件的数量和复杂性。

网友G:
switch对于处理连续整数或者枚举类型的变量尤为高效

网友H:
不意味着switch语句总是比if语句快,因为switch语句的每个case都需要进行判断,如果case的数量很多,那么总的判断次数可能会超过if语句。

网友I:
在一些存储容量较小的设备上运行程序时,可能需要权衡效率和代码空间的大小。

网友J:
if语句的分支指令是条件指令(如JE、JG等),而switch语句的分支指令是跳转指令(如JMP等)。跳转指令通常比条件指令具有更高的执行效率。

网友K:
实际运行时的效率差异可能并不显著。

网友L:
switch语句适用于条件较多的情况,特别是当有多个互斥的条件时。switch语句的执行效率主要取决于case的数量,因为每个case都需要进行判断。但是,switch语句的优点是代码简洁,易于阅读。

网友M:
if语句在编译后通常会产生一个分支树,它通过比较条件变量的值来决定应该执行哪一段代码。如果条件复杂或者有多个else if分支,那么这个树可能会变得相当庞大。

网友G:
switch语句在执行效率上通常优于if语句,尤其是在处理多个分支选择时。

网友N:
在执行过程中,处理器会尝试预测下一个指令的地址,以便预先加载到缓存中。对于switch语句,处理器可以更容易地预测分支的目标地址,因为这些地址是离散的。而对于if-else语句,预测可能会更困难,因为分支目标地址取决于多个条件。

网友O:
当条件包含复杂的布尔表达式,或者需要进行范围检查等无法用单一case标签表示的情况,if-else结构可能更自然、灵活,但执行效率可能低于switch。

网友P:
if语句是一种条件分支语句,用于根据某个条件来选择执行特定的代码块。当条件满足时,执行相应的代码块;否则,跳过该代码块。if语句的执行效率取决于条件判断的复杂性和分支的数量。如果条件判断很简单且分支数量较少,那么if语句的执行效率较高。然而,如果条件判断复杂且分支数量较多,那么if语句的执行效率可能会降低。

网友Q:
switch结构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跳转表,特别是在case标签分布稀疏时,可能导致内存占用增加,而if-else结构则不会产生额外的数据结构。

网友R:
在某些情况下,switch语句的路径长度可能比if-else语句更短。路径长度是指执行一个分支所需要的指令数量。较短的路径长度可以减少执行时间。

网友S:
当只有几个条件分支时,if语句可能更清晰易懂。
当有大量条件分支且性能要求较高时,switch语句通常是更好的选择。
当需要处理的条件包含非常量的表达式时,只能使用if语句。

网友T:
编译器在生成目标代码时,可能会对if和switch语句进行优化。在某些情况下,编译器可能会将if语句转换为类似switch语句的形式,从而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U:
当if语句中的条件分支很多时,程序需要逐一比较每个分支的条件,直到找到匹配的分支。如果条件匹配不成功,程序将跳到下一个else if分支,这导致了时间上的开销。

网友V:
switch语句在编译时会生成一个跳转表,这个表将输入值映射到对应的代码地址。这意味着一旦确定了switch变量的值,程序就可以直接跳到相应的代码块执行,而不需要像if那样逐个比较。

网友W:
switch语句的空间效率较高,因为它生成的是一个连续的查找表,但这也意味着它无法处理非常量的情况,如表达式或条件逻辑。

网友X:
对于switch语句,编译器有可能进行一些优化,比如将分支表预先加载到CPU的指令缓存中,从而减少分支的开销。而if-else语句则可能需要更多的指令,导致更多的缓存未命中。

网友Y:
一方面是效率问题,还有一个是代码的可读性问题。

网友Z:
In this case, can the compiler still automatically convert?

网友AA:
在某些情况下,if语句的代码长度可能较长,导致程序运行时间增加。而switch语句通常具有较短的代码长度,执行效率相对较高。

网友AB:
switch语句在处理多个分支时比if语句更加高效,尤其是当case数量较多且分布范围广时。

网友AC:
如果条件较少,使用if语句可能更高效;如果条件较多,使用switch语句可能更高效。

网友V:
在处理多个离散的条件分支时,switch的效率优势更为明显。它通过跳转表实现多路分支选择,理论上能更快地定位到正确的执行路径。

网友AD:
在一些存储容量较小的装备上运行步伐时,大概必要掂量服从以及代码空间的巨细。

网友AE:
当需要比较的变量只有一个可能的取值时,switch语句的效率通常会更高。因为编译器可以生成直接跳转到对应case标签的机器代码,这类似于查表法,减少了判断次数。

网友AF:
对于简单的条件分支,编译器可能会将if-else结构优化得非常高效,甚至接近于switch结构。

网友AG:
if语句适用于条件较少的情况,如果条件较多,使用if语句可能会导致代码冗长且难以阅读。if语句的执行效率主要取决于条件的数量,因为每个条件都需要进行判断。

网友AH:
编译器可能会对if和switch语句进行优化,因此实际的执行效率可能会受到编译器的影响。

网友AI:
在大多数情况下,switch-case语句的执行效率要高于if-else if-else语句

网友AE:
对于简单的条件判断,if语句的效率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有大量条件分支时,尤其是在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if语句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

网友AJ:
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场景和执行效率。

网友AK:
switch语句的执行效率通常比if语句高,特别是在处理多个分支选择时。

网友AL:
Switch对于处理连续整数或枚举类型的变量特别有效

网友AM:
switch语句的执行效率取决于表达式的计算复杂性和匹配的case数量。如果表达式的计算简单且匹配的case数量较少,那么switch语句的执行效率较高。然而,如果表达式的计算复杂且匹配的case数量较多,那么switch语句的执行效率可能会降低。

网友AN:
在程序设计中,if语句和switch语句都是用来实现分支逻辑的控制结构。

网友AO:
虽然if语句在一般情况下具有略高于switch语句的执行效率,但在某些特定场景下,switch语句的执行效率可能更高。

网友Q:
switch-case的效率较高,但它也会占用更多的代码空间。

网友AP:
switch-case会创建一个跳转表存于.rodata区中,运行的时候直接根据输入查找表,找到对应的IP后直接跳转。

网友AQ:
对于大多数程序来说,if-else和switch之间的效率差异可能并不显著。

网友AR:
if语句由于其灵活性,在不能使用switch的情况下仍然是必要的。

网友H:
switch语句是一种多路分支语句,用于根据某个表达式的值来选择执行特定的代码块。当表达式的值与某个case标签匹配时,执行相应的代码块;否则,跳过该代码块。

网友AN:
如果if和else if的分支超过3个,就可以考虑使用switch-case结构来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X:
如果条件表达式不涉及整数值或者枚举类型,并且不能转换为有效的case标签,那么只能使用if-else结构。在这种情况下,switch就不再适用了。

网友AS:
在实际编程中,应该优先考虑使用哪种结构取决于哪种结构更符合问题的逻辑结构,而不是考虑微小的效率差异

网友AT:
在if语句中,通常需要比较多次以确定合适的执行路径。而在switch语句中,只需要进行一次比较以确定执行路径。因此,if语句的执行效率在比较次数较多时可能较低。

网友AU:
现实运行时的服从差别大概并不明显。

网友AV:
是否存在编译器将if语句转换为switch语句的情况

网友AW:
一方面存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存在代码的可读性问题。

网友AX(2024-02-02):
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分在于利用场景以及实行服从。

网友AY:
switch语句的实行服从凡是比if语句高,分外是在处置多个分支选择时。

网友AZ:
实行服从重要取决于前提的数目以及复杂性。

网友BA:
switch关于处置持续整数或者罗列范例的变量分外有用

网友BB:
当在存储容量较小的设备上运行时,可能需要考虑遵从性和代码空间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