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3测评】 AT32 IDE基础工程搭建

楼主(2023-10-29):
一、开箱

开发板类似于ST的Nucleo开发板,开发板上有一个AT-Link的仿真器。引出所有引脚,并支持Arduino接口。
这里对比一下与STM32F407V的引脚功能,主要是有3个引脚 的功能不同,在电路设计时,可以进行冗余设计。

二、生成工程
AT32 Work Bench 是AT32 MCU图形化配置软件,通过图形配置外设并生成代码。
工具打开新建一个配置文件,配置文件的扩展名ATWP,如AT32F423VCT7_WorkBench.ATWP。

1、时钟配置,
由于开发板上焊接了外部的晶振,这里配置时钟如下 :

时钟选择好后,要进行PLL、频率,时钟源的设置。默认是使用的内部时钟源,当使能了外设时钟后,要在时钟配置界面,把时钟配置修改成外设的,并调整频率与分频。
默认的外部时钟频率与开发板上焊接的一样,就不用修改了,PLL的分频与倍频系数也保持默认即可。

2、GPIO配置
开发板上的GPIO外设,有一个按键,有3个LED。
GPIO的配置,要在虚拟芯片Pin布局上进行选择,不能手动添加pin名称进行配置。

pin布局上选择配置好后,在配置列表中会有相应的引脚添加进来。可以看到,有很多配置都是以中文形式表示的,很友好。

3、配置DEBUG
可以选择SWD与JTAG的接口。

以上,一个基本的工程就配置好了,可以直接生成代码了。
如果没有下载固件库,可以在此界面进行下载,否则只需要指定固件库的路径就可以了。
对于堆栈的大小配置,可以根据自己工程的需要进行修改,由于这是一个基本的工程,堆栈没有必要修改。

代码生成后,会有如下的信息框。
如果选择打开项目,会使用STM32CubeIDE(如果有安装)开打开,所以,选择另外手动通过AT32 IDE进行打开。

三、编译烧写
AT32 IDE是AT32 MCU的基于Eclipse开发的跨平台ARM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开发环境。
1、打开工程
打开AT32 Work Bench 生成的工程,步骤如下图所示。

2、工程完善
生成的工程,只有固件库的外设底层驱动,一些有用的函数并没有,比如Delay函数。
所以,要移植一下固件库中AT32F423_Firmware_Library_V2.0.2\project\at32f423_board/at32f423_board.c中的一些函数。
比如,如下几个函数:

void delay_init(void);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void delay_sec(uint16_t sec);

/* printf uart init function */
void uart_print_init(uint32_t baudrate);
将这几个函数,添加到main.c中,并调用delay_init();在主程序中写上LED翻转的程序

3、仿真器配置
开发板上自带有AT-Link,可以直接对芯片进行烧写仿真。
但生成的工程,并没有生成仿真器的配置,需要手动进行配置。

配置好后,就可以直接仿真下载程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