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无线射频单片机CW32W031读取RSSI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29):
注意事项

3.1 关于 RSSI

RSSI 功能读取信号强度值需要在接收到数据包的时候读取,且在清除 rxdone 中断之前。如果清除中断,这个值就会失效。

RSSI 的测量范围是 -40 到 -130,不同参数(SF、BW)模式下,测量范围略有不同。

3.2 关于 LNA模块支持切换 LNA 增益,支持高增益和低增益两种模式。目前 SDK 默认使用高增益模式。

当切换至 LNA 低增益时,

1. LNA 低增益模式会比 LNA 高增益模式灵敏度差 3dB;

2. 非 DCDC 模式下,RX 电流会降低 1.2mA;

3. 在有干扰的环境中,LNA 低增益会比 LNA 高增益传输距离更远更稳定。

网友A:
RSSI 功能读取信号强度值需要在接收到数据包的时候读取,且在清除 rxdone 中断之前。如果清除中断,这个值就会失效。

网友B:
当切换至 LNA 低增益时,在有干扰的环境中,LNA 低增益会比 LNA 高增益传输距离更远更稳定。

网友C:
RSSI 的计算分为两步,即计算 SNR 与计算 RSSI

网友D:
通过接收到的信号强弱测定信号点与接收点的距离,进而根据相应数据进行定位计算的一种定位技术

网友E:
lna低噪声放大器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

网友F:
获取蓝牙rssi的实例有没有

网友G:
接收包RSSI,环境中的R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