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增益相位图

楼主(2023-10-29):
如图,这个两级运放在R8处的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相位超过了360度,是不是代表这个电路会自己震荡,这个到底要怎么看呢?

楼主:
有懂的人吗?

网友A:
1、多反馈放大器,不太适合做高通滤波器,例如第一级的输入电阻,对信号源不友好。输入电阻怎么计算,自己琢磨。参考analog.com的视频,sk和mt有源滤波器比较。
2、输出负载144欧,按照-15到+15vpp,约10Vrms,10*10/144=0.69W,对运放有啥要求自己琢磨。
3、纸面上的稳定,是在基尔霍夫定律的体系下,可以把反馈网络和运放的传递函数,一起计算。pcb上的稳定还有布线的问题。是否耦合到输入级。
4、最后还要考虑运放输出电阻,导致的负载电容问题。

回答精辟

网友B:
你这个会不会自激,把输入改成0 仿真时域

另外,找本自动控制原理看吧

网友B:
或者模拟电子技术

网友C:
没有反馈回路,怕什么振荡,多级放大器不知翻了几个360度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