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电阻的猫腻

楼主(2023-10-29):
这三极管,β为100,那么,这「电阻」就是 820Ω,
同相反馈小于反相反馈,运放理应无法开通才对,可是.......

这电路,在基极接电容会震荡,接灯泡就不会震,灯泡毕竟是灯泡,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扮演电容的。
这个是电阻,不是稳压管啊!!

楼主:
运放同相臂的电路,正好又是个 电压并联负反馈,
负反馈可稳住静态工作点,但这是那门子的静态工作点呢,是分压比还是Uce自己呢?!
把电阻跟三极管这样并联,得出的还是电阻,电压并联与电压串联两种负反馈的骨干架构其实一样,都是两个电阻串起来,差异不过是换位罢了,静态工作点的建立,运用欧姆定律就可解释,无需反馈。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

xch
可能是不想表达什么

网友B:
楼主你想说明什么呢?
你将三极管当做纯电阻是不对的。当BE电压小于0.5V时,三极管截止,此时正反馈为1,放大2倍。
如果上电后输出负电压,则三极管截止,输出会达到负饱和。
如果上电后输出正电压,假设BE电压0.7V,则理论计算输出为4.27V。

网友C:
楼主的电路非常有趣:当82k电阻与三极管组合的直流等效电阻为1k时,电路处于平衡状态。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100时,这个等效电阻在820欧至无限大之间,电压越高电阻越小;但总有一个电压值时,等效电阻为1k。

楼主:
有源电阻跟普通电阻的异同,
由负载(输出)供电跟由电源供电的分别,
对于三极管放大器负反馈本质的二次(不是重新)认识,
电路绝不複杂,但可供探讨的点子,至少就有这么三个。

楼主:
当有源器件处于线性区,就遵从 Ic=βIb 的规则,
在此大前提下,如果搭载的是固定电压,或波幅不大的活动,则其功能及表现跟普通电阻无异,
灯泡不发热,光敏电阻不受光,都是普通电阻,把两者并联,替代有源电阻,能不能像非线性电阻那样,令电路平衡于线性区呢?!
热敏电阻,可传感亦可发热,但两者应该各司其职,当作普通电阻使用倒是不成问题,NTC的特性是,电压愈高阻值愈小,不过,既没有稳压管的动态电阻,也不存在有源电阻那样的窗口(定阻)区,
如果把有源电阻换成NTC,当分压低于5V时,这NTC的阻值大于 1kΩ,满足运放饱和的条件,当分压高于6V,阻值却小于 1kΩ,运放不就开通不了吗,实际情况是,运放是先饱和然后关断,没给NTC阻值增大的机会。

难道真的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楼主:
三极管放大能力有限,如果讯号很弱,输出却要很强,单级放大无法应付,就要两级甚至更多,
在这里的问题是,前级的电源哪来,能从负载摄取吗,是可以的,实际上确有这样的方案,就是 自举,
自举的成份,就是功放输出加上新增的固定电压,成为前级的浮动电源,这电路,其实也隐含了自举的基本架构。

楼主:
非线性电阻的本事,是能对电压的变化 贴身跟踪,即时反应,
这就使正反馈电路 (不论三极管或运放) 饱和不得,截止不能,悬停于线性状态而不是震荡,
在这电路中,运放反相端只有普通电阻,如果我在同相端加上电讯号,那怕只是 1mV,也足以让运放开通至饱和程度,
让我纳闷的就是,非线性电阻跟普通电阻一样,是彻头彻尾的耗能元件,既不贮能更不产电,根本就成不了讯号源,关键是,
当非线性电阻获得「正反馈」时,运放同相端的电位却能 按照自己的实际阻值建立,而且这结果是稳定的,而正反馈则失去了它本来应有 (令电路自激或闩锁) 的作用。

楼主:
把运放反相端的地脚电阻换成 6V 30mW 的小电珠,
那么,若运放饱和,这电珠得到的分压应该可比同相端高 1V,
这 820Ω 如果是普通电阻,这电路早就关机,但以有源电阻代之,这电路居然活得像个稳压器。
稳压器,通常会加上三极管作为功率接续,有时候我们会在负载并联去耦电容 (在开关电源中则成了平波电容),
这样,如果把运放反相端突然往上拨动,是否有导致这种稳压电路「熄火」的可能,我试过,如果整个电桥都接于负载侧,真的会关机。

网友D:
**,你不是大神我信,但这还算是门外汉吗!

楼主:
78/79 系列的三端稳压集成块,是线性的,
可就有人让它不务正业,楞充开关,因为,反相臂一旦被外力挟持,负反馈的动态平衡机制就被切断,
反相端电位高于同相端,运放自然立即关断,如果基准是由电源供电,或负载有电容并联着,则运放会在外力彻除后复通,所以说,扰动性负载对稳压器的影响,比电源波动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