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适合单片机的UI设计工具

楼主(2023-10-30):
就是简单的画个框,画个文字,在一个分辨率比如128*160的格子里,能够给出起点,尺寸。就行

网友A:
Excel的方格调整小一点就可以。

网友B:
适合单片机的UI设计工具可以选择KeilC51。

网友C:
DCDCDesigner,可以在MPS官网上下载得到

网友D:
请问都有什么主流的UI设计工具呢

网友E:
这个还需要自己计算吗?难道不是自适应?

网友F:
DCDCDesigner 是 MPS系列DC-DC电源设计工具,可以在MPS官网上下载得到,也可以无需下载,使用在线计算功能

网友G:
就是那种可以移植在单片机程序里边的吗

网友H:
事先要确定好文字的占用像素吧

网友I:
这个要求挺低的 不用ui工具 自己做就可以

网友J:
屏幕取模软件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