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欧姆龙PLC与上位机通讯说明

楼主(2023-10-30):
欧姆龙PLC与上位机连接时一般采用的是Hoslink协议,它是一种简易经济的通讯方式,比较适合一台上位机和一台PLC或者多台PLC进行通讯。上位机可对漂亮C进行程序传送和读写等操作。HOSTLINK系统允许一台上位机通过上位机链接命令向HOSTLINK系统的PLC发送命令,PLC处理来自上位机的每条指令,并把结果传回上位机。
通讯即可采用RS-232C方式,又可采用RS-422方式,RS-232C方式是基于1:1的通信。RS-422方式是实现1:N的通信,即一台上位机与多台PLC进行通信,最多可有32台PLC连接到上位机。也可采用光缆进行连接,但光缆的话必须使用专用的光缆上位链接单元(如C200H-LK101-PV1、C500-LK101-PV1)。
上位机监控 上位机可对PLC的程序进行传送或读取,并可对PLC数据区进行读写操作。 双重检查系统 所有通信都将作奇偶检验和帧检验,从而能估计出通信中的错误。
RS-232C链接(1:1)
当使用RS-232C链接时,只可实现1:1的通信,即一台上位机与一台PLC进行通信,最大通信距离不超过15m。
使用PLC自带的口 RS-232C口
编程器口(外设口)
注:适配器型号为CPM1-CIF01或CQM1-CIF02,是外设口转RS-232C口的适配器。
使用上位链接单元:
注:上位链接单元的型号为C200H-LK201,它提供的是一个25芯的RS-232C口。 若连的是CS1系列的PLC,还可通过通信模块CS1W-SCU21。
使用通信板:
注:通讯版型号为C200HW-COM02/04/05/06,均带RS-232C口
RS-422连接(1:N)
注:
· CP1M-CIF11为外设口转RS-422口的适配器。
· NT-AL001为RS-232C与RS-422的转换适配器
· B500-AL001位分支器,其功能是将一路的RS-422信号转成两路RS-422信号
· 上位机连接模块为C200H-LK202,是带RS-422端口
上位及参数设置
通讯方式:
· RS-232端口:置位DM6645的12-15位为0
· 外设端口:置位DM6650的位12-15为0
· 通讯板:A口置位DM6555的位12-15为0
· 通讯板:B口置位DM6550的位12-15为0
节点号设置
· 当使用1:N连接时节点号设置在00-31之间(不能有相同)
· 当使用1:1连接时设置PLC节点号为0
· RS-232端口:设置为在DM6648的00-07位中
· 外设端口:设置在DM6653的00-07位中
· 通讯板:A口设置DM6558的00-07位中、B口设置DM6553的00-07位中
标准端口设置
· RS-232端口:设置为在DM6645的00-03位(0:标准、1:用户)
· 外设端口:设置在DM6650的00-03位(0:标准、1:用户)
· 通讯板:A口设置DM6555的00-03位、B口设置DM6550的00-03位(0:标准、1:用户)
· 标准参数如下表:
用户设置:
· RS-232端口:设置为在DM6645的00-03位(0:标准、1:用户)
· 外设端口:设置在DM6650的00-03位(0:标准、1:用户)
· 通讯板:A口设置DM6555的00-03位、B口设置DM6550的00-03位(0:标准、1:用户)
· RS-232C用户设置在DM6646中定义
· 外设端口用户设置在DM6651中定义
· 通讯板A口在DM6556中定义,B口在DM6551中定义
注:用户设置需要保证通讯网络中的所有设置必须一样若为C200H机型时,只有当CPU的DIP开关的弟5位为OFF时。设置才有效。若为ON则按照下表参数执行。
传输帧格式设置对照表
传输波特率对照表
C200H(9芯)接线图

学习了解一下,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