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ADC设置PLL2为时钟源开启不了

楼主(2023-10-30):
AD, ADC, PLL, ST, STM
我使用stm32H743生成代码,只使用一个ADC单通道来采集数据,时钟设置如下所示
生成代码之后,增加了轮询模式和中断模式,然后将它下载到如下所示的开发板(STM32H743IIT6)中,发现能采集到数据:
然后下载到同样为STM32H743IIT6的另外一个开发版时却发现采集到的数据为0。这是为什么呀?
这个开发板也类似最小核心开发板了,可是我却开启不了PLL2作为它的ADC时钟源,然后我将它换成HSI作为ADC的时钟源发现就可以采集到数据了,可是HSI固定了64M,如果我想改变好像却改变不了

网友A:
检查PLL2的输入频率、输出频率以及相关的分频系数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B:
检查ADC的时钟配置。

网友C:
在STM32H743中,ADC的控制寄存器用于配置ADC的工作模式、时钟源、通道选择等参数。需要确保控制寄存器的设置与所需的ADC工作模式和时钟源相匹配。

网友D:
是不是这俩板子的时钟不一样啊?

网友E:
估计是时钟焊接的不一样,导致你的时钟树配置 不对,采集不到ADC

网友F:
你要保证时钟配置正确之后,才能写其他的逻辑应用之类的呀

网友G:
之前都好使,为啥在这个板子上不好使呢?我也好奇

网友H:
建议把工程附上来看看,这样能找到原因

网友I:
还是时钟这块啊,我看你表述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呢

网友J:
你把主频降低点就好了,估计就能行

网友K:
还有2块板子同一个程序竟然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

网友L:
大概是时钟源没配对上吧,比如外置晶振一个24一个25这种

网友M:
你最好看看硬件时钟部分,然后再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N(2024-08-06):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O:
影响控制IC

网友P: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Q: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R: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S: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