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 系列IO口你不知道的功能

楼主:
1、IO 滤波(IOFILT)
SWM341 系列 GPIOA15/B2/B3/B4/B5/C0/C1/C2 提供了 IO 滤波功能。
可通过 IOFILTx 寄存器配置滤波 IO、滤波时钟、滤波窗口时间等。
2、BOD 掉电检测
芯片提供了低电压中断及复位功能,通过 BODCR 寄存器进行配置。通过配置寄存器 BODCR,可选择电压低压 2.0V/1.7V 产生复位,当电压低于配置电压时,将产生低压复位,使整个芯片处于复位状态。该功能为常开功能。
通过配置寄存器 BODCR,可选择电压低压 2.7V/2.3V/2.0V 产生中断,当电压低于配置电压时,将产生 BOD 中断信号,通过查询 BODIF 寄存器 IF 位可以获取状态。IF 位为中断状态位,当芯片供电电压从中断电压设定值以上变为低于中断电压设定值时,该位将被置 1(沿触发)。此时若 IE 位为非屏蔽状态(IE = 1),则 NVIC 控制器将接收到 BOD 中断。该中断可通过向 IF 位写 1 清除。清除后,即使电压低于中断电压设定值,IF 位也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再次产生中断,直至供电电压再次出现从中断电压设定值以上至中断电压设定值以下的下降沿。

网友A(2023-11-02):
大西瓜研究的挺深啊

网友B:
SWM341系列IO口支持多路复用功能

网友C:
SWM341系列IO口具有许多其他的功能

网友D:
SWM341系列芯片的IO口具有高速响应能力

网友E:
部分IO口支持复位功能,可以通过设置IO口的电平来复位处理器。

网友F:
滤波时钟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B:
支持高速输出功能,可以达到高达50MHz的时钟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