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T-Thread Studio构建排除文件之后无法恢复怎么处理?

楼主(2023-10-30):
构建排除main.c文件之后,之后打开过滤器,项目管理窗口这边还是看不到排除构建的文件。

网友A:
1.打开RT-Thread Studio的工程文件,在工程目录下找到该被排除文件的路径。
2.右键点击该文件,选择"Add Files to Root"(添加文件到根目录)。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该文件,并点击"OK"按钮。
4.重新构建工程,此时该被排除的文件将被重新包含在构建中。

网友B:
可以尝试清除工程构建缓存,并重新构建工程。

网友C:
重构试试

网友D:
再添加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E:
这是找不到被排除的文件了?

网友F:
终端不能用,就用串口助手试试呗

网友G:
我之前都是再重新添加,就OK了

网友H:
是不是你的串口被占用了啊

网友I:
你可以重新添加的,这个不费劲,而且好像正常流程也是这样

网友J:
你程序咋写的?是不是程序进程被占了

网友K:
应该也能恢复的吧,不然那也不能随便排除了啊

网友L:
这也没说串口打不开啊?比较有意思

网友M:
你直接排除前备份一下不就好了么

网友N:
是不是在C盘的权限太高了,导致你执行不了啊?

网友K:
很多时候可能是你串口被占了,会提示这种

网友O:
你先添加需要的文件,然后再重构就好了

网友P:
RTT的显示终端还没用过,不过我觉得应该只要执行成功就能用啊,你这不让用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Q:
RTT用的少,不过之前都是在keil上使用,好像删文件就是直接添加就行了

网友Q:
串口你打开的是配置好的那个吗?

网友P:
你这过滤器里包含的都是外设文件吗?

网友G:
这不就相当于printf么?咋不让用了?

网友R:
重构一下是不是就相当于keil的编译啊?

网友R:
你看看程序执行这块吧,看看是不是有遗漏了啥

网友S:
估计在文件的控件上,直接添加文件就好了

网友T(2024-08-01):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U: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V: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W: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X: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Y: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Z: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AA: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AB: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AC: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AD(2024-08-31):
在RT-Thread Studio中,如果你构建项目时将某些文件排除在外,并且之后想要恢复这些文件的构建. 可以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取消排除

网友AE:
如果你使用了 Git 或其他版本控制系统,可以通过命令恢复文件。执行 git checkout -- <filename> 来恢复被排除的文件。

网友AE:
如果之前有备份,可以从备份中恢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