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总线关闭后不能重新打开怎么解决?

楼主(2023-10-30):
由于can总线上受到干扰,运行一段时间后数据接收和发送不是很流畅,所以定时想将CAN进行关闭再重新打开(即device_close和device_open操作),但是程序会卡在重新打开的device_open里

网友A:
检查CAN控制器的状态,如果发现异常,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修复或重置。

网友B:
CAN总线关闭可能是由于CAN网络连接问题导致的。

网友C:
检查CAN总线协议

网友D:
重启CAN节点

网友E:
查电源和接地是否正确连接,并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F:
咋还运行不流畅呢?难道缓冲改变了?

网友G:
一般来说,MCU不会因为这种运行时间长而导致卡顿的吧

网友H:
你说的不流畅是指程序 运行慢了?还是CAN数据丢包啥的?

网友I:
受到干扰的话,应该也没事儿吧,毕竟can的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

网友J:
你这干扰要是狠强的话,建议做个屏蔽罩啥的呗

网友K:
这种反复开启的话,是OK的吗?能有效么

网友L:
感觉还是考虑抗干扰就好了,别考虑这种开关方式

网友M:
一般情况,先找到什么引起的干扰,然后再考虑屏蔽干扰

网友N:
要是打开和关闭的话,会不会丢数据啊?

网友O:
听你描述是不是你的程序逻辑有问题啊,不然咋能开关之后就恢复如初呢?

网友P(2024-08-06):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Q: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R: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S: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