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RTThread Studio为什么无法添加构建?

楼主(2023-10-30):
我增加了一些文件,并且右键选择了参与构建,但是从构建日志看来并没有生效
求助各位大佬,我是否还需要配置其他的设置。

网友A:
RTThread Studio的版本可能过低或过新,导致某些功能无法正常使用。尝试升级或降级RTThread Studio的版本,以匹配你的项目需求。

网友B:
由于某些原因,例如网络中断或网络不稳定,导致RTThread Studio无法正常连接到相关服务器,从而无法添加构建。确保你的网络连接正常,并尝试重新启动RTThread Studio。

网友C:
RTThread Studio的配置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编译器、构建工具链或系统配置文件等设置不正确。检查你的项目配置,确保所有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D:
尝试清理RTThread Studio的缓存,并重新启动程序。

网友E:
可能是RTThread Studio权限问题

网友F:
RTThread Studio可能依赖某些库或工具,如果这些依赖项不存在或版本不正确,则可能导致无法添加构建。检查RTThread Studio的安装文档,确保所有依赖项都已正确安装和配置。

网友G:
重装一下

网友H(2024-02-09):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I: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J: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K: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L: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M: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N: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O: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P: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Q: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