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uart3进行数据通信,如何实现时间作为结束标志?

楼主(2023-10-30):
使用uart3进行数据通信,如果不想在数据结尾加类似’\n’的符号作为结束标志,而是想使用时间作为结束标志,如几百毫秒没收到数据就认为一组数据接收完毕,请问有什么办法实现吗。

网友A:
配置 UART3 用于数据通信,并确保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B:
配置一个定时器,用于生成定时中断。

网友C:
重置全局变量以开始下一组数据的接收。

网友D:
一组数据接收完毕后,你可以根据需要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例如保存到缓冲区或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E:
配置个定时器,到时候结束

网友F(2024-02-09):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G: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H: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I: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J: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K: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L: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M: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N: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O: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