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UC/OS3堆栈单步运行时出现警告

楼主(2023-10-30):
问题描述:最近调试STM32F407+UC/OS 3操作系统,使用的是IAR的编译系统,启动文件默认设置的STACK大小是0x400,HEAP大小是0x200,仿真器是J_Link,单步运行时出现警告: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Currently 0x20003c28)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0x20004A30~0x20004E30)。
      在启动文件中修改STACK大小,改大或改小STACK数值,只能改变the stack range的0x20004E30这个大小值,现在当前堆栈指针(Currently 0x20003c28)小于起始堆栈,并且仿真程序时,单步运行,中断程序和子任务能够响应,只是出现上述堆栈问题,上述事情如何更改,请大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似乎是堆栈空间不足导致的。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增加堆栈大小,看看这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检查你的函数调用,确保没有无限递归或者深度嵌套的函数调用。如果有,这可能是导致堆栈溢出的问题。

网友B:
堆栈调大点试试

网友C:
堆栈的话,你可以修改一下堆栈的参数的

网友D:
这看问题好像是堆栈小了

网友E:
你可以试试修改堆栈啊,也许是OK的呢

网友F:
感觉跑系统的时候,用断点比较麻烦啊,哈哈

网友G:
估计是堆栈不足了

网友H:
你现在堆栈改完,不报错了?

网友I:
这种操作我还没弄过,一般都是删点代码,哈哈

网友J:
堆栈修改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时候别修改错了就行

网友K:
可能是堆栈空间不足导致的吧

网友L:
仿真能仿真的话,一般堆栈就没啥问题

网友M:
能响应就行呗,就说明程序正常再跑吧

网友N(2024-02-09):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O: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P: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Q: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R: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S: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T: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U: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V: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W(2024-08-31):
可以在任务创建时通过 OSTaskCreate 或 OSTaskCreateExt 函数设置任务的堆栈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