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的网口可能实现和计算机的实时通信吗

楼主(2023-10-30):
使用STM32F7的网口,有没有可能实现和计算机的实时通信,用于代替USB口向上位机传送AD数据,实现虚拟示波器的功能?

网友A:
STM32F7的网口可以实现与计算机的实时通信。

网友B:
在硬件连接方面,你需要将STM32F7的开发板连接到计算机的Ethernet网络接口中,并通过交叉网线进行连接。确保网线的两端使用相同的线序标准,例如常用的直连线或交叉线。

在软件方面,你需要使用STM32F7的Ethernet驱动程序或API库来控制Ethernet控制器,并与计算机进行通信。具体的实现方式可以参考STM32F7的官方文档、示例代码或相关的开发工具包(SDK)。

需要注意的是,实时通信的实现还受到网络协议、数据传输速率、网络负载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实现实时通信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评估和优化。

网友C:
可以的,只要能通信就可以

网友D:
当然可以了啊,这是常规操作

网友E:
得看你用啥协议,要是UDP的话,好像不太行,协议就不是实时的

网友F:
建议交互的时候用心跳包来搞,也许是可以的

网友G:
肯定是可以实现通信的

网友H:
没必要要求实时通信,交互的话肯定还是有延时的

网友I:
可以啊,代替USB来说是OK的

网友J:
一般都是这么做的,网口完全可以

网友K:
虚拟示波器啊?其实用网口做感觉有点浪费了呢

网友L:
当然可以,只要能通信就行

网友M:
没问题,好像用TCP的方式或者UDP的方式估计就行

网友N(2024-02-09):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O: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P: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Q: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R: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