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COS设置primask为什么可屏蔽中断

楼主(2023-10-30):
在uCOS初始化时,调用了 BSP_IntDisAll();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这句话是设置了primask位,即是关闭了可屏蔽中断。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去掉了这句话后,lwip确实就不正常了。

网友A:
总的来说,priMask可以帮助uCOS在处理中断任务时,根据任务的优先级进行合理的调度和安排,实现更高效的中断处理。

网友B:
关掉所有可屏蔽异常吧

网友C:
这是禁用所有中断的吧

网友D:
可能是和STC的EA = 1这种操作差不多

网友E:
你看看接下来都配置了啥?

网友F:
可能是为了屏蔽不需要的中断,我猜

网友G:
你留着就好了,这算是系统里的一个操作了

网友H:
不会用,感觉ucos比较复杂,不如RTT

网友I:
关闭一些不用的中断?可能是这样

网友J:
你屏蔽这段话,lwip就不行了?仿真看看?

网友K:
应该是为了屏蔽不需要的中断

网友L:
大致是屏蔽中断,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啥的

网友M:
就留着吧,别纠结了,也不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N(2024-08-06):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O: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P: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Q: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R: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S: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