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 ADC干扰和采样周期同频率?

楼主(2023-10-30):
STM32L051使用了PA1-PA3还有PB0、PB1  5个端口来做ADC输入,ADC采用DMA循坏方式不停的扫描。遇到的问题是:
1、PA3口本来输入1.99V电压信号,(VREF=3.319V)ADC得到的值是2046左右(推算电压值:1.657V左右);
2、用示波器一测发现输入电压有被周期性被拉低,拉低的周期和采样次数大约1:2的关系;
3、非常奇怪,而且其他端口没有这种干扰(拉低);

4、调试中不启动ADC,则干扰消失;
5、尝试在PA3端口对地接104电容后,示波器测试干扰消失,ADC值也恢复正常。

问题是如果是ADC引起应该干扰和采样周期同频率?另外AD其他输入端口也应该一样***扰呀?

有没有人有这问题的答案呀?

网友A:
STM32L051的ADC干扰和采样周期并不一定同频率。虽然ADC的干扰和采样周期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它们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的比例关系。

网友B:
这个应该不一定吧

网友C:
你看看程序配置,是不是把这个IO也做其他初始化了?

网友D:
你可以看看ADC的初始化部分,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E:
一般来说,ADC也不会有IO的电平状态变化啊

网友F:
没遇到过,感觉是你程序鬼畜了吧

网友G:
这种采样按理来说应该也不受什么影响啊

网友H:
是不是就这个IO端口你没配置对啊

网友I:
你换个IO就好使了?其他IO无影响?

网友J:
是不是你的PA3有啥特殊用途啊

网友K:
会不会是ADC的初始化部分有问题

网友L:
你说不开启ADC的话,PA3的IO就不会被周期性拉低?

网友M:
你看看你的PA3的IO状态怎么配置的

网友N(2024-08-06):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O: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P: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Q: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R: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S: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